香主,我这样计算有错吗?

楼主:
我现在TIM3 PWM输出,已经是正确了。
我主频在12MHz, APB1是HCLK 2分频的,所以TIM2,3,4的主频会自动倍频2,也就是TIM3,TIM4的主频是12MHz.

现在我TIM3要产生1Hz的pwm,我已经实现了。
12000000/(ARR+1)/PreScale = 12000000/(999+1)/12000 = 1Hz

现在我TIM4要产生25KHz的pwn,按照计算方式,
12000000/(ARR+1)/PreScale = 12000000/(9+1)/48 = 25000Hz

但是波形确实1.8Hz左右的,我用开发板如此计算测量,也是这种情况。

这是为啥? 我的计算有问题吗?

网友:
初始化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
初始化没问题啊

外部晶振是12MHz的,gpio时钟,tim都使能了。
并且由于25KHz 我是50%占控比的,所以我TIM4_CCR_Val = 5(因为ARR = 9)

void PRO_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DeInit();

  //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2); // PLL double
    RCC->CFGR = RCC->CFGR | 0x20000;                     // HSE 2 division , so CPU PLLCLK = (12MHz/2) * 2 = 12MHz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网友:
从你现在给出的信息不足以判断问题在哪里

                                 你可以尝试改变某些参数,看看输出波形的变化趋势,这就叫做调试~~~~

网友:
谢谢您的教诲,终于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调试阿~~~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
刚才我找到问题,我的探头接地线刚才断掉了

                                 之前好的,后来接地线断了,金融危机下,探头质量也不行啊

网友:
教诲不敢当,只是个人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
香主,其实,你人真不错,顶一下。 :)

网友:
hjiongh贴一下你的Tim初始化程序

网友:
看到这类问题都不知说什么好!

博客上还有TIMER与PWM使用的教程、例子。
当时自己也是调试过这类外设。其实STM32的开发、仿真调试已经很好用。

网友:
我的tim初始化程序就是照抄的例子代码,就是参数改了改

                                 我tim4已经调好了阿,可以用了,之前有问题是探头接地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