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引脚接在重映射口PB6PB7,是否还能上电ISP下 ...

楼主(2009-03-08):
STM32串口1引脚接在重映射口PB6PB7,是否还能上电ISP下载呢
STM32串口1引脚接在重映射口PB6 PB7 ,是否还能上电ISP下载呢?
上电

网友A:
可以吧...ISP时你的程序还没跑起来呢...

网友B:
肯定可以。

网友C:
你自己可以把串口1进行重映射,但ISP下载必须通过默认引脚
重映射过程是在你自己的程序中实现的,而ISP下载是Bootloader的系统程序实现,Bootloader是使用USART1的默认引脚进行ISP下载的。

网友D:
还得看电路
PB6 PB7你接什么东西了?

网友E:
应该是不可以把
如果可以需要在Bootloader中进行重新映射,显然是修改不了Bootloader的

网友F:
哦,如果是接在PB6,PB7是不行的。
ST为什么不弄的很多IO口都可以ISP呀!
要不我来帮ST写这个BootLoader,保准功能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