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STM32中断的问题

楼主:
                                 不使用库,使用KEIL自动生成的startup.s可以吗?使用某个中断直接写一个和启动文件里同名的中断服务函数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我的中断程序进不了?

网友:
肯定可以,

我的博客上有个HELLO WORD 就是没有用库的,看看也无妨的嘛!

LZ的ID很有忽悠性喔!

网友:
STM32俺还没在keil 下玩过呢...俺的版本太低,不支持...

                                 只好用IAR了...

网友:
开了中断否?

"不使用库,使用KEIL自动生成的startup.s可以吗?使用某个中断直接写一个和启动文件里同名的中断服务函数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我的中断程序进不了?"

开了中断否?
中断设置使能寄存器中的相应的位置1允许中断了吗?
否则,光写一个同名函数有什么用?

网友:
外部中断程序是这么写的

#include "stm32f10x_map.h"

void delay(u32 time);
 unsigned int i=0;
/*----------------------------------------------------------------------------
  EXTI0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i;
 if (EXTI->PR & (1<<4))
  EXTI->PR = (1<<4);
 if(i)
 {
  GPIOC->ODR = (u32)0x20;
 }
 else
 {
  GPIOC->ODR = (u32)0x0;
 }
}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CLOCK config--------------------------------//
 RCC->CFGR |= (0xf<<18);   //6倍频
 RCC->CR |= (1<<24);     //使能PLL
 while(!(RCC->CR & (1<<25)));   //等待PLL稳定
 RCC->CFGR |= (1<<1);     //设置PLL输出为sysclock
//----------------------GPIO config--------------------------------//
 RCC->APB2ENP = (u32)0x31;      //使能portC,D and AFIO时钟
 GPIOC->CRL = (u32)0x44114444;  //设置GPIOC.4/5为OUTPUT, PULLUP-PULLDOWN

//----------------------config the EINT3---------------------------//
 (AFIO->EXTICR[1]) = 3;    //设置PD4为EXTI4中断请求源
 EXTI->FTSR = (1<<4);  //下降沿触发
 EXTI->EMR = (1<<4);   //清除EINT4事件请求屏蔽
 EXTI->IMR = (1<<4);   //清除EINT4中断请求屏蔽

         while(1);
}

不知道这么写对吗?反正中断进不了

网友:
有问题

1.配置EINT4怎能进EINT0的中断处理函数EXTI0_IRQHandler()??

2.中断设置使能寄存器中的相应的位没有置1,这个中断通道并没有打开,

可以设置NVIC->ISER[0]的相应位

网友:
照如下的方法试试

void InitExti0()
{
配置外部中断0,

EXTI->IMR |= 0x01;//取消外部中断0屏蔽未
NVIC->ISER[0] |= (0x01 << 6);//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使能6号中断,即外部中断0中断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中断处理函数,函数名称由启动汇编文件定义决定
{
............
}

void main()
{
...
InitExti0();
...

while(1)
{
;
}

}

网友:
还要加一个启动文件吧,两个启动文件才行。

网友:
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两个文件即可。

                                 需要的话,可找我要!

网友:
笔误

程序里是EXTI4_IRQHandler.
NVIC->ISER[0]是哪个寄存器?参考手册里没看到有这个寄存器啊?

网友:
这是很多人声讨ST公司手册做的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NVIC->ISER[0]是哪个寄存器?参考手册里没看到有这个寄存器啊?"

这是很多人声讨ST公司手册做的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手册里面关于中断处理过程的讲解根本没有,

这个寄存器也没提过.

可能会有一行小字,叫读者参考<<Cortex-M3技术参考手册>>.

stm32中断简单的说明,可以看我发的一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3&t=3249632&tp=STM32%20%u4E2D%u65AD%u5B66%u4E60

网友:
多谢machunshui

<<Cortex-M3技术参考手册>>和<<STM32参考手册>>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前者讲内核,而后者讲ST自己添加的外围?

STM32参考手册对中断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能讲解很少,我甚至连中断允许都找不着.

网友:
LS,到zlg网站下一个<>看看吧

LS,到zlg网站下一个<<Cortex-M3技术参考手册>>看看吧.

Cortex-M3技术参考手册是ARM公司的文档.

虽然都是英文,但是有些中断相关的章节还是要好好看看的.

STM32参考手册根本没讲中断相关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