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晶体起振条件

楼主:
  前面在DEBUG过程中一直认为是晶体问题,要求6P,结果试了很多个6P晶体均无法起振,反复很长时间,也按照要求去选择晶体,直到后来看了下参考DEMO的电路图,发现PC13引脚被上拉了,后来参照接法,就很快起振了(本人电路为下拉),但之前察看了很多个参考资料均未提及此条件,不知为何,还请斑竹确认下。
  另在初始化时将侵入检测重新关闭一次,也可以起振,这点也未看到有提示,还请核实,是否如此。THKS!!!

网友:
程序里怎么处理的?

网友:
playzwm,你的RTC的时钟初始化有问题

                                 你的问题与PC13引脚被上拉无关。

网友:
RTC初始化程序

相关初始化程序为: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nt len;
 u8 bufs[50];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9MHz (HCLK/8, default) */

 TIM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5AA5)
   {
     /* Backup data register value is not correct or not yet programmed (when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is executed) */

     //printf("  RTC not yet configured....");

     /* RTC Configuration */
  if(RTC_LSE_Configuration())
 #if 1
  {
   LedAlarm(HIGH_LEVEL);
   while(1);
  }
  else
  {
   LedFail(LOW_LEVEL);
   LedAlarm(LOW_LEVEL);
   LedRun(HIGH_LEVEL);
  }
 #else
       RTC_Configuration();
 #endif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Time_Adjust(secondcoun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AA5);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rintf("  Power On Reset occurred....");
     }
     /* Check if the Pin Reset flag is set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rintf("  External Reset occurred....");
     }

     //printf("  No need to configure RTC....");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LcdInit();
 InitKey();

 /* Initialize the SPI FLASH driver */
 SPI_FLASH_Init();

 ADCInit();
 SPI_ADC_Init();

 DisplayMenuTest();

 while (1)
 {
 len=ReadComm(1, bufs, 8);

 if(len)//<100*1024)
 { //int i;
  //for(i = 0; i < 0x2000; i++);
  WriteComm(1, bufs, len);

  //len+=len;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GPIOA and USART1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TIM3|RCC_APB1Periph_SPI2|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endif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ifdef  VECT_DFU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RT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RT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the LSI OSC */
  RCC_LSICmd(ENABLE);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4000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To output second signal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by default this functionality is disabled)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Enable the RTC Second Output on Tamper Pin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Second);
}

int RTC_LSE_Configuration(void)
{
 u32 tick1,tick2;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tick1 = 0;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LedFail(HIGH_LEVEL);
   Delayms(3000);
 LedFail(LOW_LEVEL);
   Delayms(3000);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xtal_32k = 1;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PrintStr(10, 10, "LSE work abnormal", 16);
  //Delayms(2000);
  return 1;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0;
}

网友:
程序中有点疑问

在运行这一行代码时: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5AA5),你还没有对Backup区域提供时钟,同时你也没有使能可以访问Backup区域,你读取BKP_DR1的值正确否?

网友:
请问香主,程序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ST-你的意思是BAK区别必须先提供时钟?

                                 必须先提供时钟才能访问?那如果才能Config这个区域呢?

网友:
是的

                                 在参考手册中“Backup区域”第一小节就提到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没有看手册就写程序吧?

                                 参考手册可是最最重要的手册。

网友:
手册里并未看到阿

网友:
BKP控制寄存器也需要先RTC起振之后才能设置???

网友:
老大,我怎么没找到这个阿,为何跟我的Datasheet不一样?

网友:
所以,要随时到网站上跟新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啊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Reference%20Manual

网友:
依然没看到中文版的103VBT6

网友:
中文版是V7.0(2008-12),最新英文的是V8.0

你要看中文的,这个V7.0先凑合着看吧~~~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网友:
手册是这么说的!?

PWR_CR的DBP为是取消后备区域的写保护!

但是,写不能写,读的还是可以的吧!就算是写保护了,还是可以读的。
是不是这样!?

网友:
晕,就这玩意搞了一个多月

                                 如果说是这个原因,那为何把PC13接入上拉就可以起振了呢?关闭侵入检测也可以了呢?可否解释下。。。

网友:
对不起,我们无法对于没有按照手册要求操作所产生的后果

                                 请您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