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ISP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新手请教ISP的问题
我的电脑是笔记本,现在要ISP烧程序,用了一个BUS转RS232的转接卡,主控芯片是PL-2303,晶振12M,BUS转RS232后 我设置为端口2; 现在我用的单片机STM32F103C8T6,在使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上图了 ,是不是这样的方法就是错的还是我没有设置好 ,请指教。。。。
问题
笔记本
程序

网友A:
??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B:
使用even parity
不过我估计还不是这个的问题,还是串口转换的问题。

网友C:
不是设置的问题
我最近也在试ISP
ST的ISP下载用在原生串口上没问题,但USB转出的串口不行
大部分USB转出的串口使用全速的,最大发送数据包的长度为64字节
可ST的ISP程序一次发了大约200多个字节的数据包,所以导致发送无应答
后来我用了力源的ISP程序才工作了,它每次只发送10多个字节
虽然有点慢,但能工作

网友D:
找McuIsp去,他做的那个小工具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

网友E:
谢谢各位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F:
请通报一下,如何解决的
对别人是个帮助。
到这里来不光是寻求帮助,还要提供帮助。

网友G:
换了一个usb转RE232模块
以前是用的一个USB转RE232的数据线,但是不知道晶振是多少 ,现在换了一个专门的模块 晶振是12M的,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H:
用好点的转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