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字和模拟部分供电

楼主(2009-03-10):
STM32数字和模拟部分供电
数字和模拟部分供电想单独供电,但不知道直接数字部分或直接模拟部分,会不会损坏芯片,从手册上上好象不给接数字部分供电,单独给模拟部分供电会损坏芯片。
芯片
手册

网友A:
有什么必要只单独给数字部分供电,或单独给模拟部分供电
如果确有必要,再来谈是否会损坏芯片。

网友B:
应该是想提高AD的精度吧
譬如数字部分控制电机,模拟部分接传感器

网友C:
芯片的复位和晶振都需要模拟部分供电,没有模拟供电芯片
没有数字供电,芯片的功能根本不能使用,所以我没有看出有什么必要只单独给数字部分供电,或单独给模拟部分供电。
想提高AD的精度,可以给使用与数字部分不同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不管如何,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应同时有电,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哈哈,楼主思想挺特别的

网友E:
这个芯片不行的
该芯片的每个供电端都必须供电,要不芯片不干活,我调试过,ADC没有电,不干,RTC没有电,还是不干,好像我使用TI的c2000可独立供电,也就是说当不需要使用ADC时,可以不给ADC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