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中的ALR寄存器复位时不保存,怎么回事

楼主:
在RTC调试过程中,出现ALR寄存器数据复位不保存的情况,而CNT可以保存.按手册上讲,这两个寄存器都在后备域中,在未发生后备域复位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应该不保存才对啊,而现在ALR不保存,CNT却可以,这是为何??以下先贴初始化程序,后贴图,望有人能解决及回答.

程序如下 :
main()
{
    u32 temp;

    RCC_init();
    Gpio_int();
     Usart_int();
    BKP_init();
    Timer_init();
    NVIC_init();

    USART_Start_Recieive(USART1,USART1_datas);

      while(1)
…………………………………………………………….

void BKP_init(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in order to enable rtc registers*/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Clear Tamper pin Event(TE) pending flag */
  BKP_ClearFlag();

  /* Enabl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6A7)
  {    /* Backup data register value is not correct or not yet programmed (when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is executed) */

    /* RTC Configuration */
    GPIO_CPLBits(GPIOC,GPIO_Pin_6);
    RTC_init();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Alarm(80);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6A7);
  }
  else
  {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Alarm(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2));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void RTC_init(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in order to enable rtc registers*/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eset Backup Domain,此执令会将备份域数据清零,建议初始化时屏蔽掉
  BKP_DeInit();

  #ifdef RTCClockSource_LSI
  RCC_LSICmd(ENABLE);    /* Enable LSI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Select LSI as RTC Clock Source */

  #elif defined    RTCClockSource_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Enable LSE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endif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BKP_RTCCalibrationClockOutputCmd(ENABLE);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endif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ifdef RTCClockSource_LSI
  RTC_SetPrescaler(39999);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40.000 KHz)/(39999+1) */
  #elif defined    RTCClockSource_LSE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endif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网友:
调试图如下,

网友:
贴片不成功?

相关链接:http://www.itmcu.com/taobao/02.jpg

网友:
贴图真麻烦

相关链接:http://www.itmcu.com/taobao/03.jpg

网友:
。。

相关链接:http://www.itmcu.com/taobao/04.jpg

网友:
请注意,调试软件上的复位键不能产生硬件复位

                                 通常这个复位键只是把PC指针设置到复位向量的值,在硬件信号上并没有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
我就是按的硬件复位键

我按的是开发板上的复位键,程序自动停在第一条语句中,
不仿真连续运行时,按复位键,也是只有CNT保存,LAR不保存。
无论怎样,都无法保证LAR寄存器。。。除非在BKP域里单独做保存和上电读取,,但这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手册上说了闹钟ALR可以保存吗?

网友:
Not powered in standby mode

网友:
可能是自己的程序清了吧?

现在C++ BUILDER还有新的吗?
6.0以后的好像没什么升级,那个BCB 2008、2009不知是啥来的?

网友:
我看不出你的RTC时钟使用的是LSI还是LSE

而且从你贴出的程序段看,你并没有判断RTC是否已经初始化过,每次程序从main开始运行时都要初始化RTC,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确的做法是,程序从main开始运行后,应该先判断RTC是否曾经在上次断电之前已经初始化了,如果已经初始化好,不必再做;如果不曾初始化,才执行初始化。

网友:
RTC肯定没问题啊,不然时钟怎么走起,

网友:
再说CNT是保存的起的,而且闹钟时间到的时候也可以闹的啊

网友:
我觉得RTC选什么时钟无所谓啊,只要运行的起就行。

                                 跟CB就更没关系吧,用串口助手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TO 香版主

你说的问题都不存在,

而且从你贴出的程序段看,你并没有判断RTC是否已经初始化过,每次程序从main开始运行时都要初始化RTC,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确的做法是,程序从main开始运行后,应该先判断RTC是否曾经在上次断电之前已经初始化了,如果已经初始化好,不必再做;如果不曾初始化,才执行初始化。”
这个我做了啊,BKP初始化不就是吗?主程序并没有运行RTC初始化,而是运行的BKP,RTC的初始化在BKP初始化中,
无论怎么CNT没问题,ALR有问题,我感觉是芯片不稳定,,,

网友:
如果你怀疑芯片有问题,我们也不必再讨论了

                                 请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只包括你认为有问题的部分,这个程序能够重现你说的问题,然后发上来我们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请发上来重现错误的程序同时,把你的线路图发上来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你的硬件环境是什么。

网友:
再次看了一下楼主的贴图,感觉你的论据有问题

回顾楼主的几张贴图,你的论据是:当按RST键后,程序停止回到main的开始部分,此时没有执行任何初始化,然后在RTC的寄存器窗口察看RTC的寄存器内容,发现ALR寄存器不是你写入的数据。

如果我上面的理解正确,我只能说你这个论据有问题!

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中的描述,读取RTC的内容时,必须保证APB1时钟处于开启状态,如果刚刚开启APB1时钟,则必须等待RTC_CRL寄存器中的RSF位(寄存器同步标志)被硬件置1。

但是,当你按下RST键后,你的APB1时钟是否还在正常运行?RTC_CRL寄存器中的RSF位是否已被置1?如果答案是否定的,RTC的寄存器窗口中的内容还有意义吗?

网友:
那为什么CNT的数据没问题呢?

                                 再说,如果我脱机运行也是同样问题啊,,

网友:
无论什么理由,CNT与ALR寄存器应该保持最后一次的数据?

我用的优易特的EDU开发板
也没用到什么资源,就是串口和内部RTC,内部RTC是运行正常的,因为上下位机同步OK,串口就更没问题了,
调试是这样的:
用仿真器(USB供电)JTAG调试开发板,开发板的串口接电脑串口,MDKG下编程调试程序。
两种情况:
不仿真时:上下位机只要不复位,闹钟,时间等可同步,数据也同步,也正确。但一按到硬件复位键时,上位机读取下位机数据,此时时间正确,闹钟复位。
仿真时:连续运行情况下,上下位机只要不复位,闹钟,时间等可同步,数据也同步,也正确,但一按到硬件复位时,上位机自动停止运行,进行主程序第一条语句,此时CNT数据正确,ALR复位。
无论如何,都不行。两种情况,相同结果。

网友:
发个源程序!

网友:
上位机程序及协议

网友:
晚上看看,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
嗯,你们也测测,什么板子应该都可以调通。

把自己发的库发上。
还有一个是官方的库,就不用上传了。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2/2009219183232397.rar

网友:
偶的也是复位后为0XFFFF!

不按复位键,重复仿真复位也没问题,但按了板上的复位键就OVER了。

网友:
连 RTC_PRL也是如此。

                                 可能是哪里不对吧!这与手册不符啊!

网友:
我的ALR寄存器不能保存,其它均可以

网友:
这样?好, 晚上回去再看看!

网友: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刚刚与同事讨论了一下,ALR寄存器不可

这是一个只写寄存器,不可读,所以你读出什么值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ALR的内容是否在复位后还能保存,我将做一个实验,看看复位后,在安排好的闹钟时间是否能产生闹钟中断,如果可以在要求的时间产生中断,则说明ALR内容没有丢失。

网友:
不能读?可是我程序里是直接读的寄存器,运行OK

网友:
呵呵,要麻烦香主请自测试一下了,!

网友:
你是可以读

                                 读的操作并不影响系统的运行,因为读该寄存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
我只是实现上下位机同步而已,检查设置是否有效!

网友:
既然手册上说不可读,读该寄存器就没有意义

如果你一定要读,读出什么数据都有可能。

如果要实现上下位机同步,请使用其它方法,如保存ALR数值在后备寄存器中。或干脆在每次上电时,重新写一遍ALR。

网友:
可以后备域实现存储。只是这样不知存储ALR是否成功!

                                 嗯,只是觉得奇怪,不知每个芯片或系统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办法多啦!只是没根本解决而已,感觉不能读,设计不够合理!

网友:
ALR寄存器的值,肯定是可以保存的。

试验如下:
设置prescaler产生1S的秒中断,并在中断中toggle LD7
于是,RTC的counter就每秒一次的开始往上计数;

设置alarm=5,则当counter的值等于5时,产生报警中断,并在中断中toggle LD6。

如果不做进一步处理,counter就会0,1,2,3,4,5,6,7,这样的计数下去,直到0xffffffff才产生溢出中断。于是,在秒中断里处理:如果counter计数值等于6时,就set counter为0;让counter又从0开始计数;于是再等5秒,又会触发报警中断。

reset或者电池供电的况下,给板子断电,再跑。可以从LD6和LD7的闪烁情况看出来,PRL和ALR的值都还是保持第一次设置好的值。

该测试跑在万历EK-STM32F103ZET6上。

网友:
上传测试代码

请自己制定驱动的地址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2/2009223152041840.zip

网友:
呵呵,之前太忙!

这两天终天抽出时间将之前我所存在的问题调了一下。
总结:
  经验证,RTC闹钟ALR寄存器不能读,只可写。读出的数据会有误。如果需要读,可用备份域寄存器实现存储和读取。我上面的问题,就在于读了ALR寄存器了。只要设定了,不需读取,复位后,CPU会按最后一次设定值进行闹钟。经验证正确。
   谢谢各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反馈

                                 这说明注意看手册是多么的重要,注意看手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