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I2C问题:ADDR位奇怪地清0.导致EV6通不过.也许是硬件BUG?

楼主:
已经被I2C折磨几天了。官方DEMO有问题,又仔细看了大家的帖子和英文PDF手册,发现一个可能的大BUG和小BUG。导致在EV6事件通不过。

以STM32当MASTER,写1个字节为例。

  /* Send 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前面这两步正常。EV5顺利通过。然后先写地址+R/W数据0xA0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网友:
然后

写入DR之后,可以看到SR1状态了,由0x01变成0x82,即SB位被清零;ADDR位被置1;TxE位被置1。
SB位被清零是正常的:因为手册指出,读SR1寄存器,并写DR寄存器会清零SB位;
ADDR位被置1,根据手册,地址发送完成并且收到SLAVE的ACK之后,才被置1;
TxE位被置1,有点不对,手册指出,在地址发送阶段,发送完地址不会被置1。在以后的数据传输阶段,发送完字节会被置1。不过影响不是很大,算是个小BUG?

还有一点向版主确认下,手册指出,发送完1字节,并且SLAVE的ACK被收到之后,TxE才会被置1吧?

网友:
ADDR位奇怪地清零了。都还没有读取SR1和SR2呢

问题来了:根据手册,ADDR位应该是读取SR1和SR2寄存器之后,才被清零的。但是单步调试之后,ADDR就被奇怪地清零了。ADDR只能在读取SR1和SR2之后才会被清零,都还没有读取SR1和SR2呢。原因未知。
于是导致检测EV6事件的时候卡住。因为EV6要求ADDR==1。

已经试验很多次了,都是这样。很多人也是在EV6被卡住。大BUG?

网友:
请注意单步调试时,调试软件也会对各个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只要你打开了调试软件中的观察窗口,在单步停止的时候,调试软件会读出所有观察窗口的寄存器并刷新显示。

很多寄存器的状态是通过读或写操作清除的,而你说的ADDR位这是通过读SR1清除,它是被你的调试软件读SR1寄存器时清除的,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原来这样.那TxE呢?

谢谢斑竹.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调试软件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呢?

另外,还有TxE的问题~
1.TxE位被置1,有点不对,手册指出,在地址发送阶段,发送完地址不会被置1。在以后的数据传输阶段,发送完字节才会被置1。这算是个小BUG?

2.还有一点向版主确认下,手册指出,发送完1字节,并且SLAVE的ACK被收到之后,TxE才会被置1吧?

网友: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理解透彻就说是Bug?是你脑子里的Bug吧?

心态问题。

解决4楼说的问题只需把所有寄存器和存储器显示窗口关闭即可。

关于5楼的问题,请看23.6.6节中有关I2C_SR1的描述,TxE是发送缓冲区空标志,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发送缓冲区为空都有这个标志。你说的那两点都是一些特例,本意是发送缓冲区空。

网友:
版主火气真大。好啦~基本明白

网友:
建议楼主 问问题专门申请个女号

                                  很好使 不用当孙子  人家给你解答还很高兴 给人一种顾客是上帝的感觉 呵呵

网友:
对话好经典,为我解惑了,哈哈

网友:
还有,这就叫火气大了?楼主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啊

网友:
表示没有看明白

网友:
我想在调试stm32的I2C也总是EV6那里通不过,一直无法解决。不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