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II可以支持MDK了

楼主:
ST-LINK-II 可以支持MDK使用了!

MDK3.22中文版已经在realview网站上发布了,里面已经集成了支持ST-LINKII的驱动,下载安装后就可以配合ST-LINKII使用。
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7

网友:
香版,不是中文版啊,是中国版啊

网友:
程序根本下不进去呀!

                                 程序根本下不进去呀!

网友:
什么下不进去?

                                 哪个例程?什么板子?其他工具是否成功烧写过?

网友:
可以了。

可能是下面几行程序,把STM32 的JTAG 口关掉了。然后把
BOOT0 -->1
BOOT1 -->0,
不让他运行这段程序还是不行。CHIP 锁死了。
我以为是ST LINK2下不到程序。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output push-pull */
     /* Configure PB.03 (JTDO) and PB.04 (JTRS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用的是力源发的小板子,又没有串口引出。
然后我从原来做的产品上,引了一个串口的TTL 出来,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exe 把STM32的Flash 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
中国版和原版有什么不同,是不是注册后就没有问题了

                                 担心隐形的陷阱

网友:
ST-link2驱动不完善

ST-link2驱动还是不完善。

首先,当工程编译后,依然不能通过菜单上的Download来进行Flash下载,一定要用Debug模式来。

其次,当编译后,程序没有改动时,Debug能够正常下载。一旦程序修改了,再次编译后,点击Debug,MDK当场崩溃。需要退出MDK后,再次进入MDK,又可以进行下载。

这样的使用模式非常不方便,还望驱动能尽快完善。

网友:
不知道。

                                 网上其他地方下的MDK V3.22 只有97M左右,这个有125M. 其他的V3.22根本没有ST LINK2 这个选择.

网友:
什么时候支持IAR 5.11

                                 ?

网友:
中国化工具-更廉价的入门方式

其他的V3.22根本没有ST LINK2 这个选择.

国际上原来应该是并没有ST-link II这样的工具,这应该是ST中国努力的结果。
国际版MDK原来应该也没ST-link II这样的支持,这应该也是Embest,ARM,ST联合努力的结果。

目的,更廉价工具,走向更高更强的平台。

网友:
125M,应该是加了更多的代码例程

                                 MDK中国版增加了很多最新移植的例程,应该说参考更丰富 NIAO

网友:
还不是最终的版本

目前的这个驱动还不是最终的版本。先放出来让各位网友使用测试,有问题的话,我们将继续改进和完善。

其他的版本,包括以前的3.22版本,都没有支持ST-LINK-II. 原因就是这个驱动刚刚在内部测试完。

这个驱动的完成(还未最终结束),得益于ARM, Embest的大力支持,目的是能够让大家对STM32有个好的入门工具。在做具体项目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购买正式版的Ulinl2。

网友: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愿都是误会吧

网友:
这个我也有,杀了!

                                 这个我也有,杀了!

网友:
抱歉 ,我们正在查杀病毒。。。。。

网友:
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我们正在紧急安排测试人员进行安全检测,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网友:
香版,麻烦改一下链接

MDK 3.22评估版的下载地址改为: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7,麻烦了!

网友:
在MDK下使用ST-Link2的问题

8楼说的对:“不能通过菜单上的Download来进行Flash下载”,因为这个功能在MDK的评估版中是没有的,而ST-Link2的定位不是替换ULink,所以这个功能在ST-Link2的驱动中没有实现。

你说的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旦程序修改了,再次编译后,点击Debug,MDK当场崩溃。需要退出MDK后,再次进入MDK,又可以进行下载。”,但是开发人员说不能重现你的问题,你能描述的再详细点吗?例如操作步骤,软件版本?Windows版本?项目设置等?

网友:
造福人类呀!

喔,这个太好了,偶还是用keil习惯,马上down!
谢谢香版了,不知到对万利的EK-STM32上的ST-Link2也支持吗?

网友:
同样支持EK-STM32上ST-Link2,刚用过了

网友:
MDK

现找一个工程,编译通过,然后点击Debug,成功,马上退出Debug,

随便修改一个函数,或变量,或代码,

编译通过,点击Debug,8成会造成MDK崩溃。

windows:  Win XP Sp2,补丁打到最新了。

内存512M。

网友:
RX

                                 LS的请帮忙看下,你用的ST-LINKII-KEIL.DLL的版本号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和公司电脑都出现8楼说的情况

我自己的电脑和公司电脑都出现8楼说的情况,
系统: WindowsXP 都打了XP的最新补丁.

一旦程序修改了,再次编译后,点击Debug,根本跳不到程序的main()函数中去.
点STOP击MDK当场崩溃,或在一个无效地址停止了,继续点RUN就崩溃了。

需要退出MDK后,再次进入MDK,又可以进行下载。

网友:
                                 有驱动可以单独下载,然后用在3.2版?

网友:
MDK

24楼: RX

LS的请帮忙看下,你用的ST-LINKII-KEIL.DLL的版本号

---------------------------------------------------

1.1.0.2

网友:
我们提供的驱动的测试版本应为V1.1.0.3

请重新下载并覆盖原先的驱动。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8/2007812104811815.zip

网友:
还是有的例子不行

点击了调整后程序就不在main()这里停了。 下面我找了2个测试 NG 的例子。vigia 你可以试一下,希望尽快给回复。谢谢.

还有出现KEIL 漰溃的时候,大多都出现在,NG的例子里.

开发板:EK-STM32F
KEIL V3.22PRC

NG
D:KeilARMBoardsSTEK-STM32FBlinky
D:KeilARMBoardsSTCQ-STARM2Blinky

另外我还测试一些OK的。
D:KeilARMBoardsSTEK-STM32FMeasure
D:KeilARMBoardsSTEK-STM32FRTX_Blinky
D:KeilARMBoardsSTEK-STM32FUSART_Irq
D:KeilARMBoardsSTSTM32F10X_EVALBlinky

网友:
使用独立的JE-STM32F 的ST LINK2 不行

                                 用万利EK-STM32F板上的ST Link2可以进行上面的调试,但使用独立的JE-STM32F 的ST LINK2 不行,不是" no Device",就是Keil 死掉.

网友:
怎么没有反应呀!

                                 vigia ,香版。

网友:
这位朋友也太心急了,周末不休息啦?

独立的JE-STM32F的ST LINK2?

这是什么?哪里买的?什么时候买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是心太急了一点。

你们是工作时间解决问题,我们的业余、空余时间学习呀!

是力源送的,我在ST的活运中申请的。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php?pic=Wx0GGlFDXA1VUwMHWx0SCwkNGRFcVxxQW1UcCxMFRBkDCFdVV1cRRhpRRDhHMUl7amtTcmsnQRAZKjITAWsCAkFbRlBFBgYV&title=U1QtTElOSyBJSbfC1ebG9w%3D%3D&pCode=N2RmMGIyNmI4MWZkMGNhNWY3YTUxMzMzYzNiOWQ2M2I%3D&version=2

网友:
to 28楼vigia

我目前使用的就是ST-LINKII-KEIL(V1.1.0.3)
在重新编译后denbug就导致MDK崩溃,必须重启MDK。
操作系统是vista

网友:
想用ST LINK2的朋友来说两句呀!

人多力量大呀!ST LINK2 用好它不容易呀!我期待着,新版本驱动的出现。

你们做支持的,也幸苦了。我们也只是想更多的人用STM32,用的人多了,讨论的人也多了,问题也容易解决。用的人多了,STM32 的价也会降得很大众化了....

网友:
我是用万利的板用ST-Link2没问题

网友:
KEIL对万利的EK-STM32上的ST-Link2也支持吗

网友:
                                 试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