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了程序了,芯片死了

楼主(2009-03-17):
烧不了程序了,芯片死了
硬件平台:万利开发板 STM32F103VbT6 Z
IAR4.42以及keil3.22都试过了
ram,flash启动都提示NO DEVICE CONNECT,ISP也不行,哈哈,做低功耗试验stop模式的。我不小心把外部中断唤醒给取消了,就是无法唤醒。哈哈,现在干脆芯片就dead了。香版有何妙招?
芯片
哈哈
程序
开发

网友A:
昨天还是一切OK
刚才测了下芯片管脚电压正常,芯片应该米有坏,嘿嘿

网友B:
把BOOT0/1设置为从RAM启动,再下载新的程序覆盖旧的程序
只要芯片没有坏就可以恢复。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在Stop模式下不能用ST-LINK2下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在Stop模式下不能用ST-LINK2下载程序?

网友D:
STOP模式是MCU已经不工作,当然不能下载
请把BOOT0/1设置为从RAM启动,按复位按钮复位系统,再下载新的程序覆盖旧的程序。

网友E:
这样试试
做低功耗模式要关闭sram,有时从ram和flash启动都不行,有时即便按复位键也没用。可以这样试下,如果上次是从flash启动,更换为ram启动,当编译器提示准备下载程序时你按住复位键再松开,这样一半可以烧程序。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感觉和编译器有以及自己程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