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能完成0.5%的系统精度要求么?

楼主:
首先,12位的AD,±2LSB的误差,本身能达到的精度是
         1/4096*4=1/1024,
接近千分之一,对于千分之五的系统精度要求似乎可以满足,但不知道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例如(1)参考源的精度如何进行估算;(2)±2LSB是不是就真的能达到;(3)前端一些多路选择器和运放等的精度又如何估算。
希望能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在AD采样的精度估算中,应当如何比较全面的考虑和计算。谢谢!

网友:
St32的高手们呢,是不是都放假啦?

                                 自己顶一下,怎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啊?

网友:
哈哈,只知道你的第2个问题:能!

网友:
不计其他任何误差,stm32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等了两天,终于有人回答了,多谢香帅!

±2LSB是全部误差么?数据手册上的ET,EO,EG,ED,EL是什么关系呢?不计其他任何误差,stm32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STM32的ADC精度说明

不知道你说的“不计其他任何误差”是什么意思,但对说明此问题关系不大。

以下所有的说明来源于《STM32F103xx数据手册》

在阅读这个数据手册中各个参数时,首先必须搞清楚这些参数是如何得到的。根据手册中5.1.1节和5.1.2节的说明,有些参数是在一定条件下在生产线上测试得到,有些则是根据样本测试后推算得出。下面这段话是5.1.1节和5.1.2节的译文摘录:

5.1.1 最小和最大数值
除非特别说明,在生产线上通过对100%的产品在环境温度TA=25°C和TA=TAmax下执行的测试(TAmax与选定的温度范围匹配),所有最小和最大值将在最差的环境温度、供电电压和时钟频率条件下得到保证。
在每个表格下方的注解中说明为通过推算、设计模拟和/或工艺特性得到的数据,不会在生产线上进行测试;在推算的基础上,最小和最大数值是通过样本测试后,取其平均值再加减三倍的标准分布(平均±3∑)得到。

5.1.2 典型数值
除非特别说明,典型数据是基于TA=25°C和VDD=3.3V(2V ≤ VDD ≤ 3.3V电压范围)。这些数据仅用于指导设计而未经测试。
典型的ADC精度数值是通过对一个标准的批次采样,在所有温度范围下测试得到,95%的产品误差小于等于给出的数值(平均±2∑)。

再看下面两张表,在25°C且VDDA = 3V~3.6V时,典型误差可达±1.3LSB,最大可达±2LSB;在所有温度范围内且VDDA=2.4V~3.6V时,典型误差可达±2LSB,最大可达±5LSB。

关于ET、EO、EG、ED、EL的意义和关系见下图(此图是手册中的图29):

网友:
是不是说AD的精度只要看ET就可以了呢?

多谢香帅,给了这么详细的说明。
1)我说的“不计其他任何误差”的意思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先单纯考虑ADC带来的误差,精度能达到多少。
2)是不是说AD的精度只要看ET就可以了呢,例如在25°C且VDDA = 3V~3.6V时,典型误差可达±1.3LSB,最大可达±2LSB,那么就是ADC所带来的最大误差,在上述测试条件下就是最大为±2LSB?不用将ET,EO,EG,ED,EL统统考虑进去?

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谢谢!

网友:
关键要看你的应用对误差的敏感程度

                                 从手册上的说明可以看出,ET包含了所有的误差状况,你也应该看到,所有其他参数的绝对值均小于ET。如果你的应用不要求那么细致,可以只看ET这个参数。

网友:
平滑后可以达到

                                 如果不考虑速度可以用软件平滑滤波,平滑后可以达到0.2%的精度。

网友:
回复主题:stm32的AD能完成0.5%的系统精度要求么?

                                 可以,本人刚完成一个电力测控仪表的开发,电流电压精度能做到0.2%级,应该还可以拉,当然采样数据要做一些处理。

网友:
哦,9楼同志

我也想做,能否跟你交流交流,讨个经验。
我的QQ 13486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