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2XX有卖吗?

楼主:
                                 现在有没有卖?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写了关于使用102的文章,不知什么价格

网友:
淘宝上

                                 淘宝店

网友:
淘宝上没有102,只有101和103

网友:
re

                                 ”程序匠八“都有了,下次也许还有“程序斤八”,最后说不定还有“程序八斤”

网友:
STM32F102

                                   STM32F102貌似主要给批量生产用的,所以市面上不大有,可以开发时用103,生产时转为102。

网友:
不会吧

102只给批量客户用???
搞不明白,有很多USB应用场合,用103浪费CAN,102最适合

网友:
6楼的说法不准确

                                 实际上是较少有人零售,因为零售商要减少库存和种类,开发时完全可以用103。投产时,直接找代理商订货,STM32F102满足供应。

网友:
是否可以完全替代而不需要测试?仅仅减少CAN口?

网友:
STM32F102相对于STM32F103不是仅仅减少CAN口

                                 详细内容请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
8楼

                                 那为什么101和103卖的人很多呢?

网友:
回11楼:请你比较一下这几个系列的差别就知道了

                                 103是102和101的超集

网友:
差别我早已了解

                                 这么说,只需要在市场上卖103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你怎么理解吧

                                 如果你想了解那些销售商是依据什么提供销售型号的,你可以找他们调查一下。

网友:
我问一个卖家,他说102还没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