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版,关于cosmic的reentrant属性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我在用cosmic编译的时候
出现
#error clnk Debugst72324.lkf:1 function _Receive_Error is reentrant

应该怎么处理?Receive_Error函数在别的开发环境下重入没有问题,证明是可用的!

void Receive_Error(unsigned char *rsuart)
{
}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三种方法

1. 将memory model 设为STACK 模式, 在simulated 模式下,系统无法判别你的递归要使用多少次从而无法分配内存给simulated stack
2. 仅在中断中使用该函数
3. 直接
#ASM
CALL 你的函数
#ENDASM
不过堆栈溢出的事就需要你自己关心了。

网友:
能不能将第一种方法详细讲解下,我的函数只重入一次

能不能将第一种方法详细讲解下,我的函数只重入一次!

在哪里设置

网友:
请问是用long stack还是short stack?

                                 请问是用long stack还是short stack?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cosmic 的cross compiler user guide

memory models

网友:
                                 选stack short老是报错,放在long stack没有问题啦,不过速度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有空看看cosmic 的cross compiler user guide

                                 了解.LKF的结构

网友: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