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软件仿真STM32程序,如何知道每条指令运行的时间呢?

楼主:
                                 在哪个选项里面可以得到答案?我使用的是IAR for ARM 4.42版本的。

网友:
由于STM32F内部有cache和总线仲裁机制,会导致CPU等待。

其指令运行时间不能象单片机一样简单的看出来。

我搞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的Freescale HCS08 BDM时序的时候,用示波器,花了不少功夫才搞明白这里面的名堂。

最终还是用汇编语言,驯服了STM32时序这头烈马。

网友:
需要知道每条指令运行的时间,请看相关手册

                                 在软件中仿真,不能得到准确结果;原因如2楼所说。

网友:
指令进入CACHE,就不能被打断的了!

至于总线仲裁,1.如果不开放DMA是可以避免的。
2.在内核甚至CACHE内的指令流是不被打断的,在内核与cache也没有总线仲裁问题.

因此还是可以大概看出来的。  IAR有那个CYCLECOUNTER嘛!上次我就发了个贴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仿真时看看那个CPU寄存器栏就可以看到的。

网友:
更正 应该是进入流水线的指令不败打断。

                                 流水线打不到断

网友:
至于中断的影响。

这个会有影响的。

最明显的是CORTEX-M3的中断响应要:忘了,好像是6个时钟周期吧。

比TI的C28X长。 原因可能是就是没有硬件堆栈。C28X有8级深度的硬件堆栈,专门用来保护 PC 。其他REG要自己根据情况 PUSH/POP到软件堆栈去。

而ARM的要
STMFD r13!, {r4, lr}

LDMFD r13!, {r4, pc}

或是:

PUSH {r4, lr}

POP {r4, pc}

网友:
STM8的SWIM时序也搞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