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正弦信号的频率?用捕获捕捉还是捕获比较?

楼主:
                                 以前是把正弦信号处理成方波信号,然后用输入捕获测车频率。我想省掉交流信号转换方波信号电路,直接用捕获比较的模式,能不能获得信号频率?

网友:
捕获比较是哪种模式?

                                 在STM32参考手册中对应那一节内容?

网友:
捕获/比较通道,高级定时器哪一章,中文手册171页

网友:
3楼贴出的是“捕获/比较通道”的说明,不是楼主位的捕获比

                                 你最好说清楚是哪种模式。

网友:
会误差大吗?

“弦信号处理成方波信号”

网友:
没有试过

应该影响比较大,我处理信号,不是标准正弦波,里面有谐波信号。
我看过别人的设备信号处理,和我们以前设备,都是这样正弦变成方波后处理。

网友:
pwm input mode

                                 测一下你的波形,决定是否外面加个schmitt trigger,并设置合理的input filter

网友:
关注中。

                                 此项内容跟踪观察结果。我也想知道AD采样,数据处理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过手册了,STM32没有比较器,不能实现

                                 我看过C8051F片子,它内部有比较器,可以对两个信号比较,但是它得需要定时器去记时间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要看你的波形的幅值和频率

如果你的波形幅值满足  Vpeak+ > mcu VinH, Vpeak- < mcu VinL, 并且只关心周期而不关心相位,是可以不用比较器的。

但如果 Vpeak+ > mcu VDD, Vpeak- < 0, 至少加个限流电阻是必要的。

网友:
要是频率不高的话

                                 干脆采样做fft,找到基频就搞定了。好像有点小题大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