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DG窗口看门狗的一个喂狗疑问?

楼主:
翻译文档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启动了看门狗且允许中断,当递减计数器等于0x40 时产生早期唤醒中
断(EWI),它可以被用于重装载计数器以避免WWDG 复位。

如果我都在中断里面喂狗,假如程序跑飞了,但中断还是可以进入的,那么喂狗还将继续。这个窗口看门狗不是就没用了吗?

一般要如何使用这个WWDG

网友:
为什么要在中断中喂狗

                                 在主循环中喂狗是常见的做法,当然,对于WWDG,还要查一下当前的时间点是否合适。之所以这样略显繁琐就是要避免即使程序跑飞到一段喂狗的死循环中也很难满足窗口条件,从而能够复位。

网友:
窗口看门狗的特点是:不能在狗饱时喂狗,也不能在狗饿时

狗饿时喂狗,狗要咬人;狗饱的时候喂,狗也要咬人;只能在一个时间段内、当狗半饱的时候喂,狗才能乖乖地干活。

一般的看门狗是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喂狗,不管狗是不是已经饱了。

网友:
那在WWDG中断里喂狗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都说最好不在中断喂狗的吗? 因为就算程序跑飞了,中断还是有可能进去的

网友:
【博客】如何使用STM32的窗口看门狗

网友:
楼上文章解我疑惑

                                 所以WWDG有个窗口复位功能,可以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