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应用DMA的传输速度

楼主:
                                 香主从外部RAM到芯片内部RAM最高传输速度为多少72M时钟10ns的高速SRAM,我按照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ExamplesDMAFSMC:下面的例子试了一下,用示波器测才4M,请问香主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
初始化参数是否与你的SRAM匹配?

另外你可以直接用程序操作SRAM而不是用DMA试试,因为DMA需要通过仲裁才能获得总线的使用权,所以使用DMA会比直接用CPU操作慢。

关于DMA的时序分析,请看这篇应用笔记: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3/2009319173318429.pdf

网友:
回香主

                                 我是完全按照ST公司的例程要求设计的实验板,RAM采用就是例程中提到的IS61WV51216BLL

网友:
我试了直接用程序操作SRAM速度也是这么快

                                 我试了直接用程序操作SRAM速度也是这么快,我是用示波器测得SRAM的OE脚

网友:
我要去问一下测试过的同事,我自己没测过

                                 但我记得有人说速度不是很高,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网友:
谢谢香主

谢谢香主提供的资料:
我直接用程序操作SRAM测试的时候用的是这个程序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ExamplesFSMCSRAM下的例子

网友:
你最好再算算SRAM的时序参数是否匹配

我不敢保证那个例子中时序参数的设置是最优的。

下面这个应用笔记中介绍了如何计算时序参数: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3/200931823425564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