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F101做石油井下仪表,代替C8051F350,不知风险多大

楼主:
                                 有说STM32F技术虽然先进,但到了井下不一定有技术落后的单片机好似;还有说有用过430做井下仪表的但失败了,难道430这么脆弱

网友:
和什么单片机

关系不大吧.430用在工控上的人也一大堆,也不见出什么问题.
C8051的口碑也没好到哪儿去.

网友:
C8051F350抗干扰口碑好像并不好

                                 C8051F350抗干扰口碑好像并不好

网友:
有没有做过井下设备的

                                 介绍下经验,都用什么单片机好使

网友:
STM32的抗干扰性能

                                 STM32的抗干扰性能,根据data sheet,还不错。

网友:
请楼主量化你的要求

                                 需要什么级别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的,不必单片机差

网友:
st和arm不是吃干饭的

                                 st和arm不是吃干饭的,肯定比 8051F这等教授级单片机强

网友:
风险不小,如果有c8051的可参考产品最好别冒险

                                 注意,对工程人员来说,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风险应该由老板来负担,因为决策也是他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还是看清各自的Datasheet上的说明,比较好

                                 如果能达到你的环境要求,就可以参考,如果达不到,自然不必考虑

网友:
石油井下仪表

                                 先注意一下温度范围。

网友:
温度是最重要的!

                                 LS说得对,石油井下的温度(2000-3000米左右)会超过120度,需要军用级别的芯片。我做过1000米深的水井设备,不是油井,芯片太难选了。如果不是采用电潜泵的话,井下是没有干扰的。关注的核心在于远程供电和长电缆的引入的负载电容对信号波形的衰减。要仔细研究测井电缆的电参数等等。

网友:
70~100度

                                 103的温度是105度,能达到要求

网友:
可以做,控制成本

这个性能差异很大的,STM32功能要比51强大太多了

网友:
msp430的抗干扰能力是一般,不能用在恶劣环境下,它主打的是低功耗。
stm32怎么样,众说不一,有的说好,但我从代理商那边获得的信息却是一般。
我个人建议,从保险起见,做这种对抗干扰,稳定性要求高的产品,还是优先考虑freescale的芯片和microchip的PIC

网友:
回帖

觉得STM的比较好用    但是没有在井下试过   不知道怎么样    顶一个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