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多路AD切换,会引入噪声吗?

楼主:
我在使用STM32是用了6路AD,我用DMA方式,直接将6个转化值映射到6个变量上,连续不间断的采样。定时读这6个变量。用这种方法采样计算正弦波的均方值总体效果不错,但是偶尔小数点的最后一位还是有跳动。

   同事认为AD切换后的第一个采样值是不可取的,要抛掉第一个,取第二次的采样值。我告诉他STM32的采样时间是可配置的,只要适当的把时间放长可就解决他的担心。可他说采样时间和通道切换后的等待时间不是一回事。采样时间决定是转化速率。

   请各位讲一下我同事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是像他说的,我该如何解决多路AD切换的问题呢。

   我尝试了在规则通道设置112233445566的采样方式,效果差不多。也不知道连续对同一通道采样两次,芯片内部是否要做一次切换动作。

网友:
请教香主!!!!!!!

网友:
我认为不是采样转换的问题,而是读变量时是否与采样转换

首先,你最好解释一下“偶尔小数点的最后一位还是有跳动”的具体含义,ADC转换的结果都是整数,哪里来的小数点?即使是求平均产生的,也要看误差有多大。

我说不是采样转换的问题,是因为芯片设计时已经考虑了你的同事所说的那种效应。

所谓“读变量时是否与采样转换同步”,是说转换6个通道需要时间,而读出6个变量需要更少的时间,有可能一次读出的6个数值的前半部分是这个周期的采样转换值,而后半部分上个周期的采样转换值。

假定你设置一次采样转换的时间是10us,则每个采样转换周期从时刻t0开始,t0+10us时得到第1个通道的转换值,t0+20us时得到第2个通道的转换值,依次类推;如果你的程序是在时刻t0+30开始连续读出这6个变量,假定需要8us操作完成这6个变量,则在得到第4个通道新的转换值之前,所有操作完成;因此这一轮操作的前3个数值与后3个数值不属于一个相同的周期。

网友:
我也认为不是AD的问题

   楼主分析的太准确了,的确有可能不同步,引起误差。楼主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建议啊,我这种需要采集多个通道,又需要同步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我前面说的值带小数点,是因为已经转化成外部实际信号幅

网友:
一点意见

                                 一点意见:如果正弦波的有效值,能做到误差在千分之1或2,把异常的情况也算进去,那对于STM32就算可以了。

网友:
4楼的问题可以使用DMA完成中断处理

                                 在中断处理中,快速地把6个数据拷贝到另外的变量中,再逐步地对拷贝的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