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x

楼主(2009-03-30):
请教!rtx
rtx在固件库程序包(v2.0)中的工程中使用,是否和mdk中rtx例子一样?
工程
程序

网友A:
使用rtx
有没有人在stm32f103xx固件库的rvmdk工程中使用rtx的?

网友B:
我还没有听说哪个客户在STM32上使用这个
你估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恭喜你!
有关MDK的问题,你可以向英蓓特咨询。

网友C:
请教!
请教版主!!!! st没有这方面的支持吗?我想应该能用吧!

网友D:
一般由这种软件的供应商直接提供技术支持
ST没有能力提供支持。

网友E:
FWlib库是谁出的?
固件库是谁出的?斑竹这么说了,看来是没有人用了.

网友F:
STM32的固件库是ST出的,它与RTX有什么关系?
RTX是什么?RTX是谁出的?

网友G:
有关系
有关系。大容量的芯片(103VE)如果用2008.6.13的固件库(特别是用增加的外设),用MDK自带的RTX现在就有问题了。我是想在这里找点启发!

网友H:
过程
用以前的固件库,用MDK的RTX,程序调好了。现在要增加串口4,串口5,发现老固件库里没有支持。 怎么办?改为新版本的固件库(支持新外设),友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I:
你要的固件库从哪里来的?
是Keil软件自带的?还是从ST的网站上下载的?
如果是用的Keil软件里的*.lib,那个文件是Keil自己编译ST的软件库产生的,那你要与Keil联系。
如果你使用的是从ST的网站上下载ST的软件库,那你应该使用的源代码,你只有在stm32f10x_conf.h中开启串口4、串口5的define,编译调试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