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SP函数库--补丁

楼主:
在ST更新STM32 DSP库之前,需要用到256点和1024点FFT运算的同学,不妨用以下的补丁打上。

1. 现有的DSP库函数中,64点FFT是正确的。
2. 256/1024点需要更改以下几个地方
(1)NPT的定义

IAR assembly file: #define NPT  64  =>  #define NPT   256/1024
Keil assembly file: NPT EQU 64 => NPT EQU 256/1024
RIDE assembly file: .equ NPT, 64 => .equ NPT, 256/1024

(2)修改一些汇编代码
IAR assembly file:

        BUTFLY4ZERO_OPT  MACRO pIN,offset, pOUT
                LDRSH Ai, [pIN, #2]
                LDRSH Ar, [pIN],#NPT
                LDRSH Ci, [pIN, #2]
                LDRSH Cr, [pIN],#NPT
                LDRSH Bi, [pIN, #2]
                LDRSH Br, [pIN],#NPT
                LDRSH Di, [pIN, #2]
                LDRSH Dr, [pIN],#NPT

改成:

        BUTFLY4ZERO_OPT  MACRO pIN,offset, pOUT
                LDRSH Ai, [pIN, #2]
                LDRSH Ar, [pIN]
            ADD   pIN, pIN, #NPT
                LDRSH Ci, [pIN, #2]
                LDRSH Cr, [pIN]
                  ADD   pIN, pIN, #NPT
                LDRSH Bi, [pIN, #2]
                LDRSH Br, [pIN]
                  ADD   pIN, pIN, #NPT
                LDRSH Di, [pIN, #2]
                LDRSH Dr, [pIN]
                  ADD   pIN, pIN, #NPT

 Keil assembly file:
        MACRO
        BUTFLY4ZERO_OPT  $pIN,$offset, $pOUT
                LDRSH Ai, [$pIN, #2]
                LDRSH Ar, [$pIN],#NPT
                LDRSH Ci, [$pIN, #2]
                LDRSH Cr, [$pIN],#NPT
                LDRSH Bi, [$pIN, #2]
                LDRSH Br, [$pIN],#NPT
                LDRSH Di, [$pIN, #2]
                LDRSH Dr, [$pIN],#NPT

改成:
        MACRO
        BUTFLY4ZERO_OPT  $pIN,$offset, $pOUT
                LDRSH Ai, [$pIN, #2]
              LDRSH Ar, [$pIN]
            ADD   $pIN, #NPT
                LDRSH Ci, [$pIN, #2]
                LDRSH Cr, [$pIN]
            ADD   $pIN, #NPT
                LDRSH Bi, [$pIN, #2]
                LDRSH Br, [$pIN]
            ADD   $pIN, #NPT
                LDRSH Di, [$pIN, #2]
                LDRSH Dr, [$pIN]
            ADD   $pIN, #NPT

RIDE assembly file:

        preloop_v7:
                ADD     r14, r1, r12, LSR#24 /*256pts*/
                LDRSH r5, [r14, #2]
                LDRSH r4, [r14],#NPT
                LDRSH r9, [r14, #2]
                LDRSH r8, [r14],#NPT
                LDRSH r7, [r14, #2]
                LDRSH r6, [r14],#NPT
                LDRSH r11, [r14, #2]
                LDRSH r10, [r14],#NPT
改成:

        preloop_v7:
                ADD     r14, r1, r12, LSR#24 /*256pts*/
                LDRSH r5, [r14, #2]
                LDRSH r4, [r14]
                ADD   r14, #NPT
                LDRSH r9, [r14, #2]
                LDRSH r8, [r14]
                ADD   r14, #NPT
                LDRSH r7, [r14, #2]
                LDRSH r6, [r14]
                ADD   r14, #NPT
                LDRSH r11, [r14, #2]
                LDRSH r10, [r14]
                ADD   r14, #NPT

网友:
楼主确实专业!顶!

就搞不懂 ST公司的 牛人是啥回事!

语法错误:LDRSH r4, [r14],#NPT的  立即数限定
用 ADD 方法!  ADD R4,#NPT

网友:
顶!!!

希望ST把DSP函数库的注释写清楚

函数的具体要求,比如定点64  Q14 Q15什么的

别让用户使用起来感觉迷迷糊糊的

网友:
这个要顶,LZ好人啊

网友:
看了看手册介绍。扫盲一下都要了。

原文当NPT>=256时超出范围 out range

LDRSH Ar, [pIN],#NPT
参考手册:
LDRSH<c><q> <Rt>, [<Rn>, #+/-<imm>]!

这条指令的功能介绍:
Operation:

if ConditionPassed() then
EncodingSpecificOperations();
offset_addr = if add then (R[n] + imm32) else (R[n] - imm32);
address = if index then offset_addr else R[n];
if wback then R[n] = offset_addr;
R[t] = SignExtend(MemU[address,2], 32);
就是:如果#NPT是#+NPT 是加,
(R[n] + imm32)
#-NPT是减
 (R[n] - imm32);
R[n] 作为offset_addr 偏移地址来寻址。

参数注释:
<c><q> See Standard assembler syntax fields on page A5-6.

<Rt>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register.

<Rn> Specifies the base register. This register is allowed to be the SP. If this register is the PC, see
LDRSH (literal) on page A5-143.

+/- Is + or omitted to indicate that the immediate offset is added to the base register value
(add == TRUE), or – to indicate that the offset is to be subtracted (add == FALSE).
Different instructions are generated for #0 and #-0.

<imm> Specifies the immediate offset added to or subtracted from the value of <Rn> to form the
address. The range of allowed values is 0-4095 for encoding T1, and 0-255 for encoding T2.
For the offset addressing syntax, <imm> can be omitted, meaning an offset of 0.

网友:
不行啊,你看有三个错误

..DSPLibsourceasmRVMDKcr4_fft_256_stm32.s(228): error: A1151E: Bad register name symbol
..DSPLibsourceasmRVMDKcr4_fft_256_stm32.s(228): error: A1151E: Bad register name symbol

网友:
8楼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DK?

网友:
ADD pIN, #NPT

8 楼
是这句的问题 ADD   pIN, #NPT  应该为 ADD   $pIN, #NPT

第一次是对的,后面3次的漏掉了$吧, 不知道我的说法正确吗?

网友:
编译通过

                                 10楼:按你说的改后编译通过。

网友:
谢谢10楼和楼主

牛人啊
汇编我一点也看不懂,还好有牛人在啊

网友:
LZ利害

                                 LZ利害,我验证过库函数,64点的算法没有问题,256和1024的算法是错的,但是没有搞明白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感谢楼主啊

                                 感谢楼主啊

网友:
这个例子有问题吧

#define N 64 /*Number of points*/
u32 x[N],y[N]; /* input and output arrays */
u16 real[N], imag[N]; /* real and imaginary arrays */
/* Fill the input array */
for(i=0; i<N; i++)
x = (((u16)(real)) | ((u32)(imag<<16)));
cr4_fft_64_stm32(y, x, N); /*computes the FFT of the x[N] samples*/
输入输出竟然都定义成了无符号的,这样有问题吧?如果输入是实数,虚部为零,那么把输入定义成无符号的,大不了相当于固定加了个正的常数,也就是加了个直流分量,勉勉强强吧。输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定义成无符号数的吧?

网友:
非常感谢...终于解决了偶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网上提供的DSP库好多还是更改之前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