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的EF-STM32F可以使用Jlink7吗?需要改线吗?

楼主(2009-03-29):
万利的EF-STM32F可以使用Jlink7吗?需要改线吗?
万利的EF-STM32F可以使用Jlink7吗?需要改线吗?

网友A:
可以
但要将板上JTAG的1脚飞线到3.3V,JLINK7的JTAG无电源输出,需从目标板取电源

网友B:
有命令
可以打开JLINK电源输出的.JLINK内部有个开关管,可以在命令行通过命令控制.

网友C:
这样就不用改线了
直接敲个power on就可以了

网友D:
EF-STM32F的jtag1号脚接的是5v啊
EF-STM32F的jtag1号脚接的是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