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雨伞请教,关于万利板的LCDDEMO程序的疑问

楼主:
下面这段程序是从万利板的DEMO程序中抠出来的,看了半天,也只看到主程序循环中似乎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把那几个字母“STM32 LCD DEMO”,翻来覆去颠来倒去颠鸾倒凤地显示。
没有看到按键处理程序(不过好像看到了按键初始化代码),估计是在中断中?
更没有看到ADC处理程序,以及显示ADC结果的代码。
但是DEMO板上,通电后再按KEY2 后却可以看到,LCD显示内容被切换成了ADC结果。明明有这个功能,怎么程序里没有找到对应的代码呢?

(来源于C:ManleyEKBoardEKSTM32FLCDDemo(lcd+led+buttom)LCDDemo。。。)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ports pins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LcdShow_Init();
  Led_Config();
  Button_Config();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3);
  /* Configure EXTI Line9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4);
  /* Configure EXTI Line9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while(1)
  {
      write_string("STM3");  /*STM32 LCD demo*/
      delay();
      write_string("TM32");
      delay();
      write_string("M32 ");
      delay();
      write_string("32 L");
      delay();
      write_string("2 LC");
      delay();
      write_string(" LCD");
      delay();
      write_string("LCD ");
      delay();
      write_string("CD D");
      delay();
      write_string("D DE");
      delay();
      write_string(" DEM");
      delay();
      write_string("DEMO");
      delay();

  }
}

网友:
呵呵,匠人也开始玩STM32了...

                                 可能都在中断程序中....

网友:
有进步~~~比呼啦圈肯定好玩~~~

网友:
是的,所有LCD的扫描都在中断程序中

                                 记得圈圈有一篇博客专门是分析这个LCD程序的,匠人可以找找看。

网友:
哈哈~~~可以来这里看看拉...俺的是放在主程序中的,很直观..

没有放在定时器中哦...,方便分析时序。

http://blog.ednchina.com/computer00/142101/message.aspx

    LCD的驱动不像LED那样,加上电压(LED实际上是电流驱动)就可以长期显示的。LCD驱动必须使用交流电压驱动才能保持稳定的显示,如果在LCD上加上稳定的直流电压,不但不能正常显示,时间久了还会损坏LCD。一段LCD由背电极和段电极组成,需要显示时,在背电极和段电极之间加上合适的交流电压(通常使用方波)。为了调节对比度,可以调节方波中每半个周期中显示的时间(即占空比)来实现。
    通常,为了节约驱动口,将多个背电极连在一起,形成公共背电极端:COM。另外,再将属于不同COM的段电极连接在一起,形成公共段电极端:SEG。当在某个COM和某个SEG之间加了足够的交流电压之后,就会将对应的段点亮(实际上是变黑)。
    像万利的板子上使用的这种LCD,有4个COM,还有16个SEG。要想某一SEG显示时,需要在对应的SEG和COM之间加上足够的交流电压。在万利的板子上,COM驱动使用了两个电阻分压,输出电压为1/2Vcc,当不想让某位显示时,就将它的电压设置为1/2Vcc(通过设置IO口为高阻态来完成),这样加在对应的SEG和COM之间的电压只有1/2Vcc,不足以点亮对应的SEG。需要显示的,就将COM电压设置为0或者1,这样SEG电压跟COM电压相反的段就被点亮了(变黑),因为它们之间的电压为Vcc。通过定期扫描每个COM,即可稳定的在LCD上显示需要的图形了。需要显示字符或者数字时,自己先将对应的图案设计好,在显示时,发送到相应的SEG和COM上即可。但是如果使用100%的时间都驱动的话,会造成对比度太高,甚至出现不该显示的地方也显示了。因此在显示一段时间后,就将COM和SEG都设置为低,以关闭它的显示,降低对比度。通过调节关闭时间的长短(PWM),可以调节对比度。在下面的测试程序中,为了简化程序,使用了50%固定的占空比。
    为了方便描述,我们把COM为低电平时点亮叫做正亮,COM为高电平时点亮叫做负亮。扫描每个COM分成4个阶段:正亮,关闭,负亮,关闭。因此对于本板子上的LCD驱动,总共有16个状态,每个COM都有上面所说的4个状态。我们每隔2ms就切换一次状态,这样整个扫描周期就是2*16=32ms,基本上感觉不到闪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LCD中的每个COM并不是刚好对应着显示图案中的一个字符的位置。每个COM都对应着每个显示字符中的相同4段!换句话说,要显示第一个字符位置的字符,每个COM都要被用到。因此,要改变某个字符位置的显示,就需要改变每次COM输出时对应的SEG中的4段。为此,建立一个缓冲区,当需要修改显示字符时,就修改缓冲区中的内容。这个缓冲区有4行,每行中有16个SEG,对应着一个COM。需要修改显示时,把每行中对应的4个SEG设置为需要的值,这样就实现了某个显示位置图案的修改。
    为了显示字符,需要事先把需要显示的字符按照SEG和COM的分布,制作成数据保存起来,需要显示时,就把它复制到显示缓冲区中对应的位置去。另外,由于输入的参数是字符的ASCII码,因此还需要将ASCII码转换为对应的字符图案的索引值。使用一个专门的函数来完成这些转换和填充缓冲区,在需要修改显示数据时,就调用该函数。
    为了方便大家对这个LCD的驱动方式和编程,下面简单的画一下驱动的波形图。

    这里只画出2个SEG波形图,实际有16个SEG,只要你理解了2个SEG的,那么16个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如图所示,所有偶数阶段都是关闭显示阶段,这时COM和SEG都是0,将不会有段被点亮,通过调节关闭显示阶段所占的时间百分比,即可调节总体显示的对比度。SEG和COM之间电平相差1格的显示不出来或者浓度不够,而SEG和COM之间电平相差2格的则可以显示出来或者浓度较深。例如第一阶段中的SEG1和COM1之间相差2格,第三阶段中COM1和SEG1相差2格,因而SEG1和COM1之间的交叉点(即点1)被显示。又如第九阶段的SEG1和COM3之间相差2格,第十一阶段中的COM3和SEG1之间相差2格,因而SEG1和COM3之间的交叉点(即点5)被显示出来。其它点以此类推。
    最后,再来看看万利板子上的LCD的COM和SEG之间的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图中显示,S0、S1、S2、S3属于第一个字符,在显示第一个字符时,只要在对应的COM选中时,将需要显示的SEG放在上面即可。其余几个字符类似。例如要显示一个数字3,则应该将A段、B段、C段、D段、G段、K段显示。某段显示,用1表示,不显示用0表示,得到的各段值如下:
X=0 I="0" A="1" DP="0"
F=0 H="0" J="0" B="1"
E=0 G="1" K="1" C="1"
L=0 M="0" N="0" D="1"
注意是低位在先的,把每行用十六进制来表示(高位在先),就是0x4,0x8,0xE,0x8。它们分别对应着COM1~COM3选中时S3~S0的输出值。为了方便管理,将这4个十六进制值合并为一个2字节的值0x48E8保存。其它各字符的构造方式相同。显示时,分别取出各段的值写入到对应的缓冲区去。
扫描LCD的程序流程如下:
①、COM1设置为低电平,其余COM为1/2高电平,设置PE口为需要的电平(16个段码),延时2ms;
②、4个COM、PE口均设置为低电平,关闭显示,延时2ms;
③、COM1设置为高电平,其余COM为1/2高电平,设置PE口为需要的电平(第一步16个段码的取反),延时2ms。
④、4个COM、PE口均设置为低电平,关闭显示,延时2ms;
然后对剩下的3个COM重复前面4个步骤,这样一个完整的扫描就完成了。
具体的实现代码比较长,这里就不再贴出了,在工程包中的LCD.C中可以查看。该测试工程包使用软件延时的方法来实现LCD的扫描,实际使用时,可以将扫描代码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处理。该测试程序使用一个时钟功能来演示LCD的显示,显示为xx分xx秒。从这里下载整个测试的工程包:

网友:
哈哈,答非所问,答非所问。

谢谢,我的主要问题是在该DEMO程序中,没有找到ADC结果送显处理部分的程序代码。而不是问LCD驱动的原理。
另:打伞的目的是担心问题太菜,被人喷哈喇子,挡口水用的。

网友:
呵呵,这雨伞打得很有些先见之明。

网友:
ST的网站上有LCD的使用说明。

有时间可以下载看看。
看看这个链接的【STM32入门】,就是为初学STM32的朋友写的。
相关链接:http://blog.ednchina.com/netjob/152468/message.aspx

网友:
没看过源程序

猜的,ADC结果送显处理部分的程序代码是不是这样?
   ADC的结果是通过DMA通道,传到显示部分的!你看看,有没有启动ADC的DMA?

网友:
在中断中....有个SYSTICK和TIME2吧...

网友:
请教 怎样可以补偿扭矩

在低速度下,电机如何补偿转矩,增加扭力。
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
应该是万历CD中的这个项目和灌在片子里运行的项目不是同一

你自己把这个项目灌进去,看看。应该没有ADC转换值的显示吧。

上传烧到板子里的demo
demo如下:
板子上电并且插上USB电缆后,
1.实现USB鼠标的功能,用Joystick可以控制四个方向键
2.通过KEY2可以切换LCD上显示"STM32 LCD DEMO"字样,还是当前ADC转换值。
(1)从ADC值到文字的切换,实时。
(2)从文字到ADC值的切换,不是实时,要等到完整的一串文字都显示完了,再开始显示ADC值。
3.切换的同时,四个LED亮/灭变化。

板子里的demo

网友:
像匠人这种偶像级别的

                                  不能问问题,一问问题就显露出平常人的一面,影响形象和在FANS心目中的地位

网友:
所以嘛,要带着雨伞来问问题

网友:
呵呵,都是平常人...

都是平常人,何来影响形象和在FANS心目中的地位之说?
牛人就什么都会?
牛人就不用问问题?
技术领域无边无际,谁感说什么都会?

网友:
上传万利板子里烧的demo

demo如下:
板子上电并且插上USB电缆后,
1.实现USB鼠标的功能,用Joystick可以控制四个方向键
2.通过KEY2可以切换LCD上显示"STM32 LCD DEMO"字样,还是当前ADC转换值。
(1)从ADC值到文字的切换,实时。
(2)从文字到ADC值的切换,不是实时,要等到完整的一串文字都显示完了,再开始显示ADC值。
3.切换的同时,四个LED亮/灭变化。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1/2009115121230452.zip

网友:
谢谢lut1lut

看了一下,这个差不多,至少看到程序里确实有了ADC送显的内容。这个程序与光盘里的内容确实不一样。

这样匠人就踏实了,否则还以为是自己弱智,连个代码都看不懂,差点晚节不保,呵呵。

再次感谢。

  while(1)
  {
    if (flag)
    {
    // show adc value on lcd
    vu16 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

    u8 num1 = value&0xf;
    u8 num2 = (value&0xff)>>4;
    u8 num3= (value&0xfff)>>8;
    u8 num4 = value>>12;
    if (num1>9)
      display[3]=num1+(65-10);
    else
      display[3]=num1+(48-0);

    if (num2>9)
      display[2]=num2+(65-10);
    else
      display[2]=num2+(48-0);

    if (num3>9)
      display[1]=num3+(65-10);
    else
      display[1]=num3+(48-0);

    if (num4>9)
      display[0]=num4+(65-10);
    else
      display[0]=num4+(48-0);

    write_string(display);
    while(!flag_delay_500ms); // delay 0.5 second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
    else
    {
      // show logo on lcd
      write_string("STM3");
      while(!flag_delay_500ms); // delay 0.5 second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TM32");
      while(!flag_delay_500ms); // delay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M32 ");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32 L");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2 LC");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 LCD");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LCD ");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CD D");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D DE");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 DEM");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write_string("DEMO");
      while(!flag_delay_500ms);
      flag_delay_500ms = FALSE;
    }
 }
}

网友:
哈哈,不是弱智,据他们说叫 老年痴呆...呵呵~

网友A(2009-01-15):
你就不会烧进去跑一下呀...跑一下就知道没有了...

网友B:
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这个问题为何事先没有别人问?
那么多人用了这个板子,光盘DEMO与板上DEMO不符的问题,为何没有人提出来过呢?呵呵。

网友C: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明显不是同一个程序呀...
不知道为啥匠人会把这两个运行结果都不一样的程序认为是同一个程序呢...

网友D:
听说。
ST 帮助中科院生产龙芯,中科院给了【1亿欧元】。
因此ST购买了ARM7,ARM9,CORTEX-A9, CORTEX-M3的核心。

网友E:
OK,其实我要的就是一个说法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明显不是同一个程序

网友F:
有的是直接打万利的电话.
万利给的例子用的时候都的仔细看,他们技术支持很多不知道的..
就是便宜,没技术支持.

网友G:
一亿欧元
。。。。

网友H(2009-04-02):
顶程序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