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提供虚拟串口例程驱动的的dll文件与操作的.h文件

楼主(2009-04-01):
能否提供虚拟串口例程驱动的的dll文件与操作的.h文件
请问香主能否提供虚拟串口全程驱动的的dll文件与操作的.h文件.
也就是我需要对端点操作的函数,以便我做USB的上位机,谢谢!
驱动

网友A:
找到虚拟COM端口号,用操作串口的方法即可

网友B:
但,我是要用USB传达室输数据,不然速度不够

网友C:
2楼说得是对的
不存在你说的对端点操作的DLL和.h文件,微软的虚拟串口驱动根本就没有开放可以操作的API。

网友D:
那个DFU的呢?其实只要有个API接口就行了我觉得
我以前没有做过驱动,现在如果开始搞驱动时间太紧了…………有没有哪个知道我怎么办?指导一下,难点意见,谢谢!

网友E:
使用ST虚拟串口速度慢如何解决?
我使用STM32的虚拟串口与PC机通信,感觉速度只有大约每秒55K字节。想请问在正常情况下,速度应该是多少?
如何提高传输速度?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