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的IAP编程,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09-03-31):
USART的IAP编程,下载不了程序
我的芯片是stm32f103r8。 demo中我把配置文件修改为
#define USE_STM3210B_EVAL ,同时把FLASH_SIZE 改为 0x10000 即64K。
用.hex和.bin文件下载,都没成功过。
我是用IAR生成.hex和.bin。 怀疑是镜像文件不对。 求解。
编程
文件下载
配置文件
程序

网友A:
你是用st-link?
st-link需要输出.sim格式的文件。

网友B:
2楼
那 J-LINK 呢?

网友:
记得改中断向量

网友C:
改中断了
flash地址该为0x2000,那么指向起始地址是0x08002000。
目前是镜像文件通过USART下载不到芯片里面。

网友D:
那可能是写Flash的问题
继续Trace吧,Trace进去,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E:
。。。
波特率太高。
初始化能打印消息,我还没怀疑过是波特率问题。
可能Ymodem下传速率太高,死掉了。设为57600就可以下载了。
下次换根好的串口线估计能上115200

网友F:
7楼
是波特率的问题?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G:
9楼
不成,降低波特率也不行。怀疑是他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