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4的4路输出能从PB6..PB9,但是不能从PD12...PD15输出

楼主(2008-10-08):
TIM4的4路输出能从PB6..PB9,但是不能从PD12...PD15输出
端口的配置完全一样,且增加的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配置

网友A:
打开AFIO的时钟了吗?

网友B:
如何打开?

网友C:
端口时钟已经打开

网友D:
AFIO时钟已经打开,还是不行

网友E(2009-04-09):
顶个老帖上来!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对应GPIO口设置了,时钟设置了,AFIO时钟也设置了,
还是一定反应都没有!!!
TIM4和其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F:
怎么不在首页?

网友G(2014-08-06):
GPIO配置问题,修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