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

楼主:
我把memory空间设置成long memory后,cosmic会不会还生成stack空间

还有,下图,我把ram设置成0x0100到0x027f,会不会和其他地址有冲突

网友:
附图

                                 图一

网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把memory空间设置成long memory后,与生成stack空间有什么关系?

把ram设置成0x0100到0x027f,会和哪些地址有冲突?内存、外设还是其它?

网友:
看下

但是我仿真的时候,memory的0x0100到0x0200老是被分配成stack空间,

不管你的ram怎么定义

网友:
ST72324的Stack空间是由硬件固定,只能使用0100-01FF区间

请参考ST72324的数据手册:默认的堆栈顶是01FF,堆栈指针向下增长直到0100。

你可以使用0100开始的一部分堆栈用不到的空间。

也可以把堆栈顶设置在0100-01FF区间的某个地址,例如017F,这样可以把017F-01FF区间作为普通变量区。

网友:
香版

                                 cosmic的编译手册上不是说把memory模式设成long memory,不会生成stack空间?

网友:
香版

• Memory Long (modml) stack is simulated in long range and global
variables are also defaulted to long range. Pointers are
defaulted to long range space and then are two byte pointers. Any
object in short range will have to be accessed explicitely with the
@tiny modifier.

请问。simulated在这里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