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求助

楼主:
我的stm32系统,用的8M外部无源晶振,系统刚开始运行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能看到稳定的波形,但运行几分钟后,波形会出现巨幅抖动,有时就直接是一个高电平。
不知道用过stm32的各位有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请计算好晶振电路的各项参数

这个应用笔记中有详细介绍:【AN2867】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3/2009318231910906.pdf

网友:
谢谢香斑竹解答

看样子我明天得把万利的板子上的晶振跟电容拆下来装到我的板子上试试。
stm32的8M晶振也该不至于那么挑器件吧

网友:
还是不行

                                 我的系统是在开始运行正常,过个几十秒,波形就发生剧烈变形,我测量resest电平是2.5左右

网友:
你的供电如何?

                                 还有你的VCC、GND的几路接口,外围该接的电容是否都有?可以参考AN2586-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文档

网友:
要注意电压稳定

                                 电压上的波动有可能会影响振荡电路

网友:
请问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是否因为程序跑飞或其它原因影

你可以先写一个简单的程序,点亮一个LED后程序进入死循环,看看是否还会出现上述问题。

又想到一个可能性:是否因为看门狗动作,复位系统的同时关闭了HSE?

网友:
没有开启看门狗

                                 我也在担心,是否程序里面出现错误导致了关闭晶振,我写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

                                 写了一个点灯的程序,还是出现老问题:以很正常的波形运行几十秒钟,然后波形开始抖动,或者出现某一电平就不变化了,点灯频率由原来的1s变成好几秒。

网友:
请检查你的选择字节,是否打开了硬件看门狗?

如果打开了硬件看门狗,不需软件启动,上电后既有效。

你的现象非常像看门狗在起作用。

网友:
不知道的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现在小弟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