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4-02):
AD转换的奇怪问题
有一个比较怪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向大家请教。
不要说我发神经,我在做实验。
STM32的管脚配置为模拟输入,但在外部将其悬空,此时AD转换得到的值是1.68V,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管脚电压,也确实是1.68V。
不知道这个1.68V是从何而来?
万用表
确实

网友A:
2楼
知道了,这个1.68V应该是Vdd的一半。我的Vdd约为3.40V。
但是还有些不明白,STM32就是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STM32就是这样设计的吗?”
哪样设计的?
在实际应用中有哪种情况需要ADC管脚悬空?

网友C:
应该告诉他确实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D:
谢谢王奉瑾
不是我不明白,是21IC的高手太多,21IC钻牛角尖的太多。
也许楼主是真的不明白,也许楼主是个高人,在搞清楚他的意图之前俺只能先这么问问,呵呵。

网友E:
哈哈,这可能是有点钻牛角尖。
哈哈,这可能是有点钻牛角尖。
不过做实验嘛,为什么不试一试?
只是不明白这个1.68V是怎么来的。

网友F:
有可能内部有2个对电源的分压电阻吧。这样倒方便了交流输
不像俺在古道设计的那个板子的ADC上输入音频信号哦,还要自己接分压电阻……
不过,很少见ADC内部接1/2分压电阻的……因为这样会降低ADC的输入电阻。

网友G:
这样悬空在不稳定状态
AD模拟输入端口悬空是不稳定的 我用过其它单片机也有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