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啊!这个测试结果!

楼主:
耗了整天。测试 64点点的FFT程序性能。

两个纯汇编的程序:

1. ARM7 64点FFT RADIX-2    VFFT_ARM7
2. CORTEX-M3 64点FFT RADIX-4  ST公司的cr4_fft_64_stm32

我把VFFT_ARM7在ADS1.2 ; KEIL_RVMDK,IAR 422,IAR 520都移植上了。就是不会看函数的运行时间,软件仿真嘛!

刚刚把 VFFT_ARM7  改为VFFT_CM3就是ARM7的汇编FFT移植为IAR 422/520下的CORTEX-M3汇编。

这样VFFT_CM3就可以与cr4_fft_64_stm32了!很公平。同样核。都是软件仿真。原来是怕ARM7与CORTEX-M3 的汇编PK有不公平嘛!

我的PK结果如下:64点FFT CORTEX-M3汇编代码VFFT-CM3 PK cr4_fft_64_stm32

一个cpu cycles按20us计算

VFFT-CM3  =795个cpu cycles 大概是 15.9us        即 0.016ms
cr4_fft_64_stm32  =2835个cpu cycles 大概是 57us 即 0.057ms

cr4_fft_64_stm32的测试结果与ST公司的数据0.066ms接近!
初步表面测试符合事实。

ARM7的FFT为何胜了CORTEX-M3的FFT? 就先不向大家说,请大家先发表意见!

网友:
楼主是典型的不看广告看疗效。

                                 哈哈。。。

网友:
是不是被宣传攻势给忽悠了?

是不是被宣传攻势给忽悠了?
CORTEX-M3?宣称速度比ARM7快...

网友:
RADIX-2 vs RADIX-4

                                 实现的算法一样吗?

网友:
无聊头顶

                                 相同条件下arm7不可能比cm3快,cpu的架构和指令集都公开在那摆着。这是毫无疑问的,跟广告无关。我的意见就是楼主的测试很无聊,您要是真的闲着没事做,您就拿真实的硬件再测一次。还有一个意见就是,与其做这种无聊的工作,还不如拿起书本好好学学cpu的架构和指令集。

网友:
所说“相同条件下arm7不可能比cm3快”

看看这马甲jlwg是的话;
"相同条件下arm7不可能比cm3快"

我问你 ARM指令集可以在ARM7/ARM9X,ARM10,ARM11,上都可以用。甚至CORTEX都同样。这个与你说的指令集有何干?

ARM指令集 性能比THUMB-2 强,估计就是了你不知道了,真可怜!

我的测试只是想告诉各位,要发挥ARM7/ARM9E,ARM11的最大性能,使用ARM指令集照样可以PK CORTEX-M3的 THUMB-2.
这就是此贴的重点。你连这个都不懂.你的水平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

特别是我们还在用的ARM9?Ex系列的ARM,带缓存的,在使用这类算法时,更加有优势。本身就不关心代码空间的问题,完全使用ARM指令集。同样有DSP扩展,频率也高。

例如ATMEL的AT91SAM9啦,ST的STR9啦,NXP的LPC3X啦,三星的S3C24X啦。。。。都是使用与ARM7一样的ARM指令集嘛~都是用C写程序的嘛~
(这些话, 我不是有心想灌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