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ick定时器的寄存器而引出的问题

楼主:
1、在“STM32F10x参考手册”中提都不提,至少应该加一句“请参见Cortex-M3权威指南”吧。
2、在《STM32F10x参考手册》中有“6.3.1 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 ”说明了寄存器的名称;我在keil MDK的软仿真的“watch & call stack window”窗口中可用RCC_CR观察;
但SystemTick的寄存器名称是什么?SysTick_ CTRL或者ST_ CTRL_STAT都不对,Cortex-M3权威指南中也没有说;
3、在《STM32F10x参考手册》中有RCC_CR复位值: 0x000 XX83,有
            位19     CSSON:时钟安全系统使能
        由软件置’1’或清零以使能时钟监测器。
        0:时钟监测器关闭;
                  1:如果外部4-25MHz时钟就绪,时钟监测器开启。
   而《Cortex-M3权威指南》中COUNTFLAG是在CTRL寄存器的哪一位都没说,太不严谨了吧
4、《Cortex-M3权威指南》中“通过检查校准寄存器的位[31](NOREF),可以判定是否有可用的外部时钟源,而芯片厂商则必须把该引线连接至正确的电平。”没明确说明是否为1表示有外部时钟源

网友:
关于COUNTFLAG

在“stm32f10x_map.h”中的
#define  SysTick_CTRL_COUNTFLAG    ((u32)0x00010000)        /* Count Flag */
才知道是位16
累啊!!!

网友:
原来关于SysTick的说明在第8章和第13章各半,佩服!!!

网友:
同感

看遍了Datasheet和Reference Manual,就是没找到SysTick寄存器的说明,而且文章里讲到的寄存器都是给出的偏移地址,没有直接地址,不明白ST是怎么想的?难道要在他们提供的硬件库里查找?

开始我是想用Luminary的CM3芯片,也看完了资料,讲的都很清楚,因为网上看到的关于STM32的讨论更多,就选择了STM32,没想到实际设计的时候居然在资料里找不到寄存器的地址,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看固件库

可以查固件库啊!专门有一章是SYSTICK的。
我觉得习惯使用固件库的话,开发会变得很容易了,基本很上就不用去查技术手册中每个寄存器各位的含义了,因为它参数说明都很清晰了。
而且,它每个外设还都提供示例程序了,模仿一下就能改出你需要的代码了。

网友:
以前有人列出来过,我收藏过

copy下一吧:

STM32中用到的Cortex-M3寄存器说明
   在STM32中用到了Cortex-M3定义的三组寄存器,有关这三组寄存器的说明不在STM32的技术手册中,需要参考ARM公司发布的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r2p0)。
   在STM32的固件库中定义了三个结构体与这三个寄存器组相对应,这三个结构体与ARM手册中寄存器的对应关系如下:

   1)、NVIC寄存器组
       STM32的固件库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32 ISER[2];
         u32 RESERVED0[30];
         vu32 ICER[2];
         u32 RSERVED1[30];
         vu32 ISPR[2];
         u32 RESERVED2[30];
         vu32 ICPR[2];
         u32 RESERVED3[30];
         vu32 IABR[2];
         u32 RESERVED4[62];
         vu32 IPR[11];
       } NVIC_TypeDef;

       它们对应ARM手册中的名称为
       ISER = 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
       ICER = 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
       ISPR = Interrupt Set-Pending Register
       ICPR = Interrupt Clear-Pending Register
       IABR = Active Bit Register
       IPR =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s

       每个寄存器有240位,以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说明,ISER[0]对应中断源0~31,ISER[1]对应中断源32~63,STM32只有60个中断源,所以没有ISER[2:7]。

       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的中断向量表,中断源的位置为:
       位置0 - WWDG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位置1 - PVD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位置2 - TAMPER = Tamper interrupt
       ......
       位置58 - DMA2_Channel3 = DMA2 Channel3 global interrupt
       位置59 - DMA2_Channel4_5 = DMA2 Channel4 and DMA2 Channel5 global interrupts

   2)、系统控制寄存器组
       STM32的固件库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c32 CPUID;
         vu32 ICSR;
         vu32 VTOR;
         vu32 AIRCR;
         vu32 SCR;
         vu32 CCR;
         vu32 SHPR[3];
         vu32 SHCSR;
         vu32 CFSR;
         vu32 HFSR;
         vu32 DFSR;
         vu32 MMFAR;
         vu32 BFAR;
         vu32 AFSR;
       } SCB_TypeDef; /* System Control Block Structure */

       它们对应ARM手册中的名称为
       CPUID = CPUID Base Register
       ICSR =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VTOR =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AIRCR = Application Interrupt/Reset Control Register
       SCR =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CCR = Configuration Control Register
       SHPR = System Handlers Priority Register
       SHCSR =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CFSR = Configurable Fault Status Registers
       HFSR =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DFSR =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MMFAR = Mem Manage Address Register
       BFAR = Bus Fault Address Register
       AFSR =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3)、系统时钟寄存器组
       STM32的固件库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32 CTRL;
         vu32 LOAD;
         vu32 VAL;
         vuc32 CALIB;
       } SysTick_TypeDef;

       它们对应ARM手册中的名称为
       CTRL = SysTick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LOAD = SysTick Reload Value Register
       VAL = SysTick Current Value Register
       CALIB = SysTick Calibration Value Register

网友:
开始用固件库   后来我用是示波器测了下发现误差之大定时,后来部分用寄存器操作相对而言误差减小很多但是还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SysTick库函数放在那个文件啊?我找不到SysTick_CounterCmd(),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库函数,如果是3.x版本
则没有这两个函数了,对于systick的设置而言使用函数
SysTick_Config(),,位于core_cm3.h文件里,这个函数完成
”重载值设置、优先级设置、载入计数值、开启systick中断、开始计数“
这几个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参看core_cm3.h文件的SysTick_Config函数和misc.c文件的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