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IM4的Remap死活不干活,请求协助!!!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2个语句任何一个都可Remap TIM4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    AFIO->MAPR |= 0x00001000;

    TIM_Cmd(TIM4, ENABLE);
    while(1);

我用的是TIM3的CH3,输出PWM信号
无论是否打开Remap,PB8上都有PWM信号输出,怎么也无法Remap到PD14上去。
所有的IO时钟都已打开,用的是TQFP100的,STM32F103VBT6

请各位给点解一下,谢谢。

网友:
Trace出了一点头绪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AFIO->MAPR |= 0x00001000;

这两句都无法修改AFIO->MAPR的数值,AFIO->MAPR始终保持为Reset后的0不变。

用MDK的Simulator调试,发现此寄存器可以修改。
但JTAG到实际芯片,此寄存器一直是0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结贴!

原来STM32的管脚“乾坤大挪移”是要额外多开CLK开关的。

RCC_APB2Periph_AFIO这个CLK可以不开,如果你不用IO Remap功能。
但如果用了IO Remap却没有开这个CLK,就会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
这就是盲目用库的坏处。

                                 很“EASY”的问题,LZ也要这么折腾?

网友:
切,这跟是否用库有P个关系

                                 为反对用FWLib库,就把所有无关的屎盆子都扣过去,无语。

网友:
现在讨论内核模式切换的不多哦。

                                 纯用库,那是纯软件工程师。不是好的嵌入式工程师。

网友:
产品的优势不仅仅是技术,还有技术的模式-----比如 可复用

因为相对简单,没用EmbOS,而是用消息泵隔开App和Driver

正因为如此,去年可以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把它移植到STM32上,并基本测试通过。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说不定明天就不用STM32了,尽量减少对硬件的依赖,移植才有优势。

即使硬件和软件都是一个工程师做,也应该尽量降低二者的耦合程度。

网友:
注意:只要用到了管脚重映射功能,都必须打开AFIO时钟

                                 所有可能的重映射功能,都在STM32参考手册的7.3节中说明。

网友:
顶上来给cjf512看

网友:
谢谢LS!!!

     谢谢 McuPlayer的关注!
     我发贴前,是先搜索有没有相关的贴的,你这个贴我看过了,你是忘记了开AFIO时钟,但是我是打开了也不行的。
     最后借了块板调试了,程序没有问题,是我的芯片可能有问题。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