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采样问题

楼主:
用STM32F101VBT6芯片的ADC来做交流采样。
我用示波器观察PC0口上的采样信号是一个很好的50HZ正弦波行,通过串口将ADC的转换数据显示出来的波形参见附件(当采样信号幅值超过2V的时候,波形是锯齿状),请ST及高手不吝赐教。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4/200941817743306.zip

网友:
没有人用ADC采集交流信号吗?

                                 交流信号是通过跟随电路接入CPU的。另外我还用同样的程序和AD口采集直流信号,是正确的。但就是交流信号超过2V就有问题,郁闷...

网友:
做交流采样

                                 论坛里用STM32做交流采样的人不少,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
减小ADC的输入电阻

                                 如果你的采样电路阻抗降低有难度,可以加个跟随器就OK了

网友:
香版可否帮忙看看

客户的硬件电路,使用电阻分压,电平平移(中点电平1.65V,平移后的信号在0V~3.0V之间),然后同相放大,在经过一个跟随,送给AD。

使用的运放是LMV324。

之前有考虑过是否代码存在问题,也和ST 深圳的FAE去过,说怀疑ADC的使用可能有问题。但实际现象仅出现在交流信号超过2V以上电平区间,直流2V以上没有问题。感觉是硬件出了问题,如是软件,要错,会有一致倾向?

网友:
是否外接了参考电压?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请贴出电路图看看

                                 grant_jx 可以让深圳的李工看看。

网友:
请香版提供邮箱

                                 电路图发给你看看

网友:
我的邮箱

                                 yf_tang1106@163.com

网友:
邮件有抄送

邮件有抄送李工和齐工,电路图客户说不太方便公开,我直接发给你帮我看看吧?

外部参考电压使用电阻分压方式得到。现在怀疑使用的LMV324是一个双电源的运放,担心是否运放的“地”电平有问题?但试图改过,问题依旧。

网友:
运放是LMV324

                                   运放是LMV324,似乎不是rail-to-rail的运放,需要注意。另外,可以在运放的输出,接一个1k的电阻负载,然后再用示波器来看看波形如何,可以把波形贴出来。

网友:
谢谢,这就去试试

先再次检查软件的ADC处理流程,尽量排除软件造成问题的可能性。

对于交流采样,ADC的采样频率是否有特别要求?现在用的采样频率是1MHz。

网友:
LMV324是最便宜的轨到轨运放

                                 电源用5V比较好,3.3V的电源,好多指标都擦边了,示波器在MCU的引脚看都是正常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