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I2C的DMA方式

楼主(2009-04-17):
请教香主,I2C的DMA方式
在主接收模式,LAST位的设置是DMA Controller自动产生的还是在DMA传输前由程序设置?
程序

网友A:
不能在DMA模式下自动产生
我之前的理解有误,4楼的理解正确。

网友B:
主要是参考手册写的不明确
本来是那么想的,只是参考手册写的实在不明确,只好麻烦香主了。

网友C:
确实手册写的不清楚
LAST是由软件置位的,一般可以在此次DMA传输之前设置;这样根据DMA的长度,硬件就会自动在倒数第一个数据后发出NAK。

网友D:
谢谢楼上,本准备按照香主的解释执行了
手册上看了好几遍都不能理解,中文的、英文的倒腾了好多遍,就是不明确。
那这个LAST位应该是DMA传输完成后硬件自动清除的还是需要软件手动清除?

网友E:
倒是可以简单的处理
不管是不是自动清除,每次传输完成手动清除一次应该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