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出个解决方案,让stm32f的CRC32主流化:

楼主:
//CopyRight:www.mcuisp.com
//版权: 单片机在线编程网
详细代码请到www.mcuisp.com下载

网友:
哈哈~~~McuIsp辛苦了,不过要考虑硬件成本,软件可以胡搞~~~

主流都是软件人瞎搞的~~~
相关链接:http://www.hotpower.org/HotPower_CRC.html

网友:
辛苦了楼上的两位

                                 一个“非主流CRC”PC端验证,整出一堆夜猫子。

网友:
现在流行非主流啊,哈哈

网友:
哈哈,楼主这个CRC32主流化似乎是个非典应用

看看这个区别,最主要的是第1、2点:

//可以看出,stm32f与主流计算工具有三点差别:
//1、输入位序颠倒,只需数据输入前颠倒位序
//2、输出位序颠倒,获得结果后再颠倒回来。
//3、异或0xffffffff

哈哈,最终证实了我的怀疑——所谓主流化CRC32是个非典应用。

网友:
那么 就将【非典】 进行到底!

如果要非典(主流)就把下面的FALSE 设为TRUE
要ST的就都设为FALSE
ST的CRC 最后还要异或FINAL_XOR_VALUE
我这样改改:

typedef unsigned long  crc_16_32;

#define CRC_NAME           "CRC-32"
#define POLYNOMIAL         0x04C11DB7L
#define INITIAL_REMAINDER  0xFFFFFFFF
#define FINAL_XOR_VALUE    0xFFFFFFFF
#define REFLECT_DATA       FALSE
#define REFLECT_REMAINDER  FALSE

#define WIDTH    (8 * sizeof(crc_16_32))

#define TOPBIT   ((crc_16_32)1 << (WIDTH - 1))

#if (REFLECT_DATA == TRUE)

#undef  REFLECT_DATA
//#define REFLECT_DATA(X)     (crc_16_32)reflect((X), 8))

//#define REFLECT_DATA(X)        ((crc_16_32)reflect((X), WIDTH))
#define REFLECT_DATA(X)            ((crc_16_32)revbit(X))

#define reflect_data(X)    (crc_16_32)revbit(X))
//#define reflect_data(X)        ((crc_16_32)reflect((X),WIDTH))

#else

#undef  REFLECT_DATA
#define REFLECT_DATA(X)            (X)
#define reflect_data(X)            (X)
#endif

#if (REFLECT_REMAINDER == TRUE)
#undef  REFLECT_REMAINDER

//#define REFLECT_REMAINDER(X)    ((crc_16_32)reflect((X), WIDTH) ^ FINAL_XOR_VALUE)
#define REFLECT_REMAINDER(X)    ((crc_16_32)revbit(X)^FINAL_XOR_VALUE)

#define reflect_rmder(X)    ((crc_16_32)revbit(X)^FINAL_XOR_VALUE)
//#define reflect_rmder(X)    ((crc_16_32)reflect((X), WIDTH) ^ FINAL_XOR_VALUE)

#else
#undef  REFLECT_REMAINDER
#define REFLECT_REMAINDER(X)  (X)
#define reflect_rmder(X)       (X)
#endif

unsigned long reflect(unsigned long data, unsigned char nBits)
{
  return(revbit(data));//网上有reflect的通用代码
};
crc_16_32 revbit(crc_16_32 data)
{
  asm("rbit r0,r0");
  return data;
};

crc_16_32 cal_crc(crc_16_32 *ptr, int len)
{
    crc_16_32    xbit;
    crc_16_32    data;
    crc_16_32    CRC = INITIAL_REMAINDER;
    while (len--)
    {
        xbit = (crc_16_32)1 << 31;//
        data = *ptr++;// 下一个数
//      data=revbit(data);//输入位序颠倒一下
        data=reflect_data(data);
        for ( int bits = 0; bits < 32; bits++)// 主流是从( 32 到 0 )
        {
            if (CRC & TOPBIT)
            {
                CRC = (CRC<<1)^POLYNOMIAL;
            }
            else
            {
                CRC = (CRC<<1);
            }
            if (data & xbit)
            {
              CRC ^= POLYNOMIAL;
            }
            xbit >>= 1;
        }//end bit
    }
//    CRC=revbit(CRC);
//    CRC^=0xFFFFFFFF;//输出位序颠倒一下
//    return(CRC);
   return (reflect_rmder(CRC));

 }//end sub

网友:
CRC32运算实际根本没如此复杂~~~有2种方法~~~

1.输入数据crcdword移动,菜农喜欢的方法,它实际与i的位置无关
function crc32l(crcdword)
{
var i,temp;
  for(i = 0; i < 32; i++){
    temp = crcvalue ^ crcdword;//记录方向端点(D31)
    crcvalue <<= 1;//前面已记录,此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左移1次
    crcdword <<= 1;//此句可以在以下任何地方~~~
    if(temp & 0x80000000) {//方向端点跳变,需要变换,实际“左环移”
      crcvalue ^= crcval;//0x04C11DB7,注意D0肯定为1~~~
    }
//    crcdword <<= 1;//上面的写法可以看出它实际和crcvalue一起移动的。
  }
}

2.输入数据crcdword不移动,这估计是大多数人想到的~~~
  从上例可以看出,crcvalue和crcdword是一同移动的~~~
  它永远记录方向端点(D31),故和位置i无关
  这样就可以动态跟踪位置i的跳变

function crc32l(crcdword)
{
var i,temp;
  temp = crcvalue;//暂存CRC,应为它必须移动,但temp可以不移动
  for(i = 31; i >= 0; i--){
    crcvalue <<= 1;//不管三七二十一左移1次
//下面(1 << i)实际可以用xbit= 1<< 31;然后xbit>>=1,这里主要表现与位置i有关
    if((temp ^ crcdword) & (1 << i)) {//判断记录方向可变端点(D31~D0)
      crcvalue ^= crcval;//0x04C11DB7,注意D0肯定为1~~~
    }
  }
}

可以看出例2在硬件上实现比例1难度增加,假若硬件是33位,那么程序可简化为:

function crc32l(crcdword)
{
var i;//省去temp;//i实际是32个脉冲时钟
  for(i = 32; i > 0; i--){//33位计数器,倒数肯定简单(与0比较)
    crcvalue <<= 1;//不管三七二十一左移1次,因为是33位的寄存器~~~
    crcdword <<= 1;//不管三七二十一左移1次,因为是33位的寄存器~~~
    if((crcvalue ^ crcdword) >= 0x100000000) {//记录方向端点(D32),硬件只需检测D32即可
      crcvalue ^= crcval;//0x04C11DB7,注意D0肯定为1~~~
    }
  }
}//出口是32位的CRC结果crcvalue,D32不输出,只输出D31~D0

相关链接:http://www.hotpower.org/HotPower_CR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