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第一个程序的问题

楼主:
resetPC指针指向reset handle,正常的。
但是总是发生 Hard Faults,如果用程序从hard faults跳到__main入口,整个程序跑起来正常。

就是说程序是正常的,但是第一步就发生了hard faults。无论单步还是run都是如此。hard faults的寄存器截图如下:

为啥呢

网友:
ai

                                 竟然没人回

网友:
信息不全:什么工具?什么版本?

                                 怀疑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
...

MDK 3.5, 芯片是stm32f103rb。

网友:
jlink v5.4
驱动是最新的驱动。

对了。sim模拟没有问题,但是jtag单步和烧进去自己跑都有问题

网友:
版主版主

又做了几个实验:
1. 改用MDK 3.4, 还是老问题,第一步就跳到 hard faults里面去了。 如果手工指定pc到__main, 那么程序正常的跑。

2. 使用ST的HW_LIB 3.0里面的例程。现象完全一样。

难道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这块芯片确实有问题?
或者是jtag的问题?但是自加载也不能跑的。

网友:
你的软件版本与底层的驱动不匹配

                                 软件在加载程序时不能正确地设置PC指针。

网友:
...

reset后看pc指针是对的,指向reset入口。
但是第一步发生了hard fault 指针变掉了。

你的软件版本与底层的驱动不匹配
---------------
驱动是指的jlink驱动?
但是用这个驱动烧写flash,加载都是好的

网友:
Reset后看PC指针,数值是多少?

你怎么知道是对的?

如果数值是0x0000 0000就错了!!

网友:
reset后不是0

指向那个reset中断处理函数的。

我上传代码,拜托看看,代码很容易读的。
根目录下有目录说明。
项目文件使用storm->boot->build->boot.uv2

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4/200942291413437.rar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4/200942291413437.rar

网友:
偶用3.22a 用的是ST-LINK-II

                                 先给结果...........

网友:
option的debug页

                                 project option的debug页中设置如图

网友:
改Option 的Linker页选项

网友:
我怀疑是你没有正确烧录FLASH

看看你用的烧录算法是否针对你所使用的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用库写软件

                                 楼主太强,不用库写软件、直接玩寄存器,看得头晕。

网友:
。。。

to 静默
非常感谢!

我也觉得不是软件问题
你用3.22+stlink,要么我mdk3.5有问题,要么我的jlink有问题,要么我的芯片有问题,还有要么就是我电脑有问题。

我晕了。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st 3.0的库,自己又封装了一层。呵呵
我用的是自己的scatter文件,呵呵。不过改成和你一样的配置也是不行

to vigia
flash确认是烧好的,我专门测试过flash烧写的问题,改一个const变量,然后看flash相应位置是否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