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开始用4月份新的V3.0.0固件库么??

楼主:
                                 问问!!!

网友:
没有...都没有看到..

网友:
试用中

                                 试用中

网友:
呵呵,我刚用

以前下的1.0库,整料两天,后来编译老错。才知道用2.0库,整了一天刚整好
现在又冒出3.0库。郁闷啊,在一个UC/OS工程里添加一个库,太复杂了

网友:
建议使用

不用怎么成熟
大家积极使用
慢慢完备

网友:
天,又要改啊

                                 还好ST的应用笔记比较全,上次从1.0过渡2.0挺快的,刚刚听说出3.0库,改进了什么东西?

网友:
..

昨晚用IAR 5.20编译了一下3。0的库,好多警告啊,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没弄好

完全找不到头,不知道从那开始

网友:
这个库我已经用起来了

编译报错是正常的,这次库改了很多东西,还增加了个CMSIS的概念,大家需要注意Systick,现在只要一个函数调用就能替代掉原来那些语句了,换言之此处不改必定错误警告一大堆...
还有原来的寄存器映射,是有个叫map的文件相关的,现在改成“stm32f10x.h”这么个文件了,另外这个文件里有句宏定义下载下来的包中默认状态是注释掉的,和启用库有很大的关系,务必要去掉此处的注释符!
本人目前RealView MDK 3.50 + UV4,一切正常中...

网友:
使用感觉可以

刚开始还是有点繁琐。

使用SYSTICK是需注意,要将原来函数名SysTickHandler改为SysTick_Handler

升级后用MDK3.4编译同一个项目,在同样的优化选项下,程序变小了。

网友:
下面图片是LIB2.0.3

网友:
使用外设的不同

要特别注意stm32f10x.h文件

//设定CPU的类型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HD   /*!<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endif

//使用标准外设驱动
//#if !defined  USE_STDPERIPH_DRIVER
/**
 * @brief Comment the line below if you will not use the peripherals drivers.
   In this case, these drivers will not be included and the application code will
   be based on direct access to peripherals registers
   */
  #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
//#endif

然后在stm32f10x_conf.h中通过注释来使能或禁止外设

网友:
如果不改程序,可以在设置中设成如下图:

                                 在Preprocessor Symbols中填入相关设置

网友:
从不用stm32库的人飘过

网友:
不要保着单片机不放

                                 现在arm芯片都逐渐便宜,不久的将来单片机价格上面不会有很明显的优势。要试着去学习新技术。

网友:
用带的虚拟串口烧在板上不能工作!不知为何?你们又是过

                                 用带的虚拟串口烧在板上不能工作!不知为何?你们又是过的吗?

网友:
估计 年底会突破 6.0版本!

                                 慢慢等~

网友:
2.x到3.0的跳跃主要是代码规范化

我觉得ST这个方向绝对是对的

我先前有说STM8库的CHM文档很好用,其实那是用软件工具build出来的。
这就是代码规范的优势

网友A(2009-04-17):
2.x到3.0
2.x到3.0,印象里主要是为了支持CMSIS(ARM力推的概念)。

网友B:
我开始使用了!!!
可能新库会更好!

网友C:
。。。
我在用,觉得还是蛮好的。写得很规范。
比Ti和ADI的库要好

网友D:
建议做好向下兼容
建议做好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