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32F103RBT6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
                                 STM32F103RBT6在运行了几个月后,突然不启动,好像内部程序丢失。重新下载程序后就好了。

网友:
STM32F103RBT6不工作

产品是主要用于测量电流电压,使用STM32F103RBT6设计,带点阵单色LCD屏。去年就已经量产几百个提交给客户使用,到现在从客户那返回3个不良。不良现象是:LCD无显示,整个产品无工作表象。用示波器测量,外部8M晶振没有起振,复位电压及VDD都正常。重新下载程序后就OK,初步怀疑是代码丢失造成,但因芯片已经加密,不能读取程序,也不知道是否真就是内部程序丢失。希望
版主和大家都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求香版主

                                 请香版主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STM32F103RBT6不工作

                                 没人理。自己顶!!!!!!!!!!!!!!

网友:
哈哈,我要验尸之后才能知道是怎么死的

                                 楼主在哪个城市?是否方便让我们的工程师看一下你的设计和具体现象?

网友:
那好吧,找ST的工程师了

                                 深圳啊,我是08年4月出的货,现在已经返回三台是这个问题了,维修的时候把程序重新写一下就好了,短时间内测试不出问题来。

网友:
这样看故障率不太高。

故障率不太高,不太可能吧!干扰太多,是不是有数据被混乱了

网友:
这样看故障率不太高

                                 但是我担心后续还会退回来,现场的干扰肯定是有的,但那些干扰会导致数据混乱呢?ST的芯片应该还是值得信赖的吧

网友:
望版主严查此问题

1%返修率,而且都是同一问题。 值得商榷 。

网友:
请楼主通过站内短信把你的联络给我,我让我们深圳的工程

                                 请问你的产品是哪一类产品?它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在设计时都做过哪些测试?EMC、ESD等方面作了哪些保护考虑?什么样的供电?

网友:
不太可能的!

STM32复位默认是内部时钟,然后运行你的FLASH程序,初始化到外部时钟!

外部时钟没有也不会影响的, 而且STM32是否会切换回内部时钟?

好比C28X那样,28X可以当外部时钟失效会返回使用内部时钟的!

估计是LZ的程序有待改善的地方~。

最有可能是LZ的 晶振 质量 不好,改用 有源晶振吧!

网友:
求助香版主

1.是照明控制产品
2.工作通风条件不好,环境温度最高有70℃,铁外壳
3.做过群脉冲:4KV    耐压:2.5KV    电压跌落实验
  电场干扰实验, 浪涌4KV实验室 ,高温70℃实验,低温-30℃实验
  电源掉电冲击实验等干扰实验
4.电流电压信号有互感器隔离,其他对外RS485/光控输入口,加磁环隔离
  电源端等有防浪涌冲击保护,IC电源均有电容滤波,STM32F103的IO端口均
  无直接对端子.
5.市电,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回复Netjob

                                 STM32确实复位默认是内部时钟,然后运行FLASH程序,初始化到外部时钟!但我未开启CSS,因此当外部时钟失效时是不会自动切换到内部HSI的。另外若是晶振有问题,为什么重新下载程序后又能正常运行呢?而现在在实验室环境下断电重启都没反应。

网友: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回9、14楼,我会关注此事

                                 我在10楼提议由我们深圳的工程师帮助查看,目前还未收到楼主的回信。

网友:
回复香版主

                                 联系方式已通过站内短信发给您了。

网友:
楼主你的产品有没有被人用来做解密的可能啊

                                 人为损坏的

网友:
此问题是否解决?

                                 本人对硬件抗干扰比较注重。用于工控产生,只要不是硬件瑕疵就行。

网友:
遇到一个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模一样的问题

描述的现象一样,103VBT6,工作在电力机柜中。也和你一样,Flash加过密,没法查里面的代码状况,仅是重新写一遍就一切工作正常,同样的现象在两次小批测试中均发现一台。

处理的方法也许可以参考:请确保Boot引脚不要悬空。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令人头疼!

                                 以前在一些FLASH的MCU中也发现过类似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A(2009-04-21):
半个多月啦
还没查出原因么?大伙儿拭目以待呢。
是否程序飞到IAP的地方了?

网友B:
我们发现他的设计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还是请楼主自己说吧,我不便在此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