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任何端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么?

楼主:
                                 比如说像51里的INT0,在STM32里面这样的中断引脚是怎么定位的?另外最多可以有多少个外部中断输入?

网友:
基本上数字的GPIO都可以

                                 不过需要注意时钟口PD1和PD0,  OSC_OUT可是只能做输出哦。

网友:
o了

我不会找个那么特殊的接口做外部中断输入的
另外最多可以有几个外部中断输入?

网友:
2楼说的那些脚都可以

                                 最多有几个脚可以做外部中断输入,就要看你选的芯片型号了。

网友:
STM32F103VCT6

                                 看手册上好像没写有几路外部输入中断

网友:
除特殊情况,所有STM32的GPIO端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

特殊情况主要是那些与振荡器晶体相连的复用管脚和与JTAG复用的管脚;2楼说的就是一例。

请看RM0008中的这个图,你应该更好理解我在4楼的意思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香主

网友:
顶一下,这么强,都能做中断啊?

                                 狂搜一通,终于确认了,居然还都能做中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