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搞不懂怎么烧写NORFLASH

楼主(2009-04-22):
还是搞不懂怎么烧写NORFLASH
我用的是STM3210E-EVAL评估板,想把程序中有一些表,数组放到NOR FLSAH中去,实在不知怎么烧进去,请懂的朋友指点下吧。
朋友
评估
程序

网友A:
...
以前用S3C2410的开发板是先烧BOOTLODER,然后进BOOTLODER就可以烧NOR FLASH,,,而现在不知咋办

网友B:
用仿真器直接烧
比方说JLINK,wiggler这些都支持.

网友C:
STM32是超级单片机,可以认为是基于ARM CM3的SoC
然后,ST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也出带外总线的型号。
这时候,Nor或者Nand是挂在外总线上的。
用户可以自己在internal Flash放个bootloader
然后在外Flash放程序,或者大块的数据
自己用boot loader灌就好了
这样看来是不是跟以前经典的ARM7TDMI很相似了。

网友D:
我的程序思路如下:
MCU通过串口接收PC机发来的数据,放入BUFFER,再将BUFFER中数据烧入NOR FLSAH
但有个问题,就是串口发送的速度与烧写速度如何协调?用串口流控方式不知道可不可以,以前也没用过。。。请用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E:
流控是必然的
一是硬件流控,不过那个三线串口是没机会了。
二是靠协议同步,只要你不发ACK给对方,对方一直等待,但不会等到花儿都谢了,因为Timeout了

网友F:
多谢。。
正在尝试....

网友G:
成功。。。
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