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超频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101,标称值最高频率36M,超到48M还能用,但是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ADC的采样时间在ADCCLK=14MHz(主频28MHz)时达到最快:1us
那么,在ADCCLK=18MHz(主频36MHz)时,为什么只能达到1.55us,根据
TCONV=SMP[2.0](周期数) + 12.5
是怎么算出1.55us的呢?

网友:
肯定有隐患,因为ST的手册只承认36MHz以下出问题可以找它

对于ADC的计算,我记得香水城有回答过一个用户的类似问题,哪个贴不记得了,不过俺偷懒,copy了关键部分,可供参考。

ADC时钟
由时钟控制器提供的ADCCLK 时钟和PCLK2(APB2 时钟)同步。CLK 控制器为
ADC 时钟提供一个专用的可编程预分频器,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CLK 章节。
##################################################################
那么请教:
72MHZ的STM32 ADC最快转换速度是1.17us还是1us ?
那些STM32是增强型产品? ADC时钟可以到56MHZ?
现在的STM32的APB2=72MHZ ,最大2分频后为36MHZ! 如何到56MHZ呢?

已知道:

STM32 ADC的最快采样时间是1.5周期的采样时间
###########################################################
手册:
ADC 使用若干个ADC_CLK 周期对输入电压采样,采样周期数目可以通过
ADC_SMPR1 和ADC_SMPR2 寄存器中的SMP[2:0]位而更改。每个通道可以以
不同的时间采样。总转换时间如下计算:
TCONV = 采样时间+ 12.5 个周期
例如:
当ADCCLK=14MHz 和1.5 周期的采样时间
TCONV = 1.5 + 12.5 = 14 周期 = 1μs
############################################################

如果是36MHZ   那么ADC最快是 0.388us !

根据设计,当ADC模块的频率为14MHz时,可以达到ADC的最快转换时间。

要得到14MHz的ADC频率,就要求SYSCLK的频率是14MHz的倍数,即14MHz、28MHz、42MHz、56MHz、70MHz、84MHz等;对于基本型产品14MHz和28MHz处于它的最大允许频率范围内;对于增强型产品,14MHz、28MHz、42MHz、56MHz和70MHz几种频率都在它的最大允许频率范围内,但因为ADC预分频器的分频系数只有2、4、6、8这几个,使用70MHz不能得到最大的14MHz,所以要想得到最快的ADC转换速度,在增强型产品上能用的最快SYSCLK频率是56MHz。

--------------------------------------------------------------------------------
关于你的第2个问题,道理很简单:ADC模块能够允许的最大工作频率只能达到14MHz,因此它不能工作在36MHz,所以也达不到0.388us的转换时间。

ADC采样转换至少需要14个周期,而ADC模块的最大频率为14MHz

如果SYSCLK为72MHz,则通过ADC预分频器能够得到小于等于14MHz的最高频率为12MHz(72MHz除以6)。

12MHz频率下,14个周期需要1.17us,因此当系统时钟频率为72MHz时,ADC采样转换时间达不到1us

网友:
超频肯定有隐患

                                 ST不会对超过芯片手册规定的工作条件所产生的后果做出解释。

网友:
ADC模块能够允许的最大工作频率只能达到14MHz

ADC模块能够允许的最大工作频率只能达到14MHz,那如果设置了36MHz(72MHz除以2),AD会是采集到错误数据,还是只按14MHz的频率运行?

另外想问一下,超频是不是会烧坏芯片?

网友:
超频是不是会烧坏芯片?

                                   超频是不是会烧坏芯片?当然可能烧坏芯片,但一般情况下不会烧坏。

网友:
不会烧坏,烧坏,一般需要能量的。

STM32 的时钟设计不很好,不够灵活。
所以,有个倍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