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为何在IARARMV5.2下不能用

楼主:
                                 在IAR FOR ARM V5.2下,没有ST-LINK的驱动,请问在IAR FOR ARM V5.2下,怎样才能用ST-LINK仿真

网友:
为什么要反复问同一个问题?

网友:
看来必须得放弃ST-LINK了

网友:
自己重新开发一个就可以升级了

以后偶也推出一个升级服务玩玩。。。
使用OpenOCD调试,支持各种ARM芯片和CPLD/FPGA。

不过,不建议使用5.20,建议使用最新版本5.30。

网友:
为什么?

                                   为什么?似乎新的ST-LINK3比IAR ARM V5.20出的晚,而老的ST-LINK2比IAR ARM V5.20出的早,所以要么使用ST-LINK2 +V4.42A,要么用ST-LINK3 +V5.30

网友:
ST-LINK-III支持IAR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