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纰漏收集贴】STM32F10x中文参考手册(2008年12月第7版).pdf

楼主:
里面有一个错别字,在71页,7.1.6,"所定(LOCK)程序"应为"锁定(LOCK)程序"
嘿嘿,我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

版主修改标题,应要求置顶——香水城

网友:
第二个纰漏

                                 73页,7.1.9,"密特触发输入被激活"前面少了个"施"字

网友:
还有谁发现错误表达方式的继续顶

目的是为了让这份资料更加完美和准确
另外香版,这些小问题能改过来不,重新发布一下?

网友:
已经在源文件中改了,但我们会积累一段时间再重新发布

                                 谢谢楼主的细心。

网友:
ok

                                 重新发布的时候别忘了明确告诉大家一省儿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
一个纰漏,供参考

位6
TC:发送完成
当包含有数据的一帧发送完成后,由硬件将该位置位。如果USART_CR1中的TCIE为1,则产生中断。由软件序列清除该位(先读USART_SR,然后写入USART_DR)。TC位也可以通过写入0来清除,只有在多缓存通讯中才推荐这种清除程序。
0:发送还未完成;
1:发送完成成。---------------------------------多个成字

网友:
定位一下494页有个错误

P494有个错误

位6
TC:发送完成
当包含有数据的一帧发送完成后,由硬件将该位置位。如果USART_CR1中的TCIE为1,则产生中断。由软件序列清除该位(先读USART_SR,然后写入USART_DR)。TC位也可以通过写入0来清除,只有在多缓存通讯中才推荐这种清除程序。
0:发送还未完成;
1:发送完成成。---------------------------------多个成字

网友:
希望能置顶

                                 为了搜集大家发现的各种翻译纰漏

网友:
顶....在用...

中文第113页,介绍ADC的开始章节,最上面的一行,应该是介绍ADC的,然而写的是"数字/模拟转换(DAC)",应该是"模拟/数字转换(ADC)"

往下看了看,结果该章所有页的最上面一行都是"数字/模拟转换(DAC)",以为是介绍DAC的,然而往下看内容却是介绍ADC的,刚开始很容易让人发懵

网友:
还是113页

10.1  ADC介绍
      ..........
      模拟看门狗特性允许应用程序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用户定义的高/低阀值值。

多了一个"值"

作者怎么老喜欢多出一个重复字呢?

网友:
倒塌...应该给点钱给出版社,让他们专门帮你们校3校

                                 不过他们校了三校的还是很多错误,我晕...

网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

5.2 BKP特性
● 20字节数据后备寄存器(中容量和小容量产品),或84字节数据后备寄存器(大容量产品)

A: 这一行读起来有点别扭,个人觉得应该为:20个字节的数据后备寄存器),或84个字节的数据后备寄存器。

● 用来管理防侵入检测并具有中功能的状态/控制寄存器
                          ^^^^^^^
A:               应该是:中断功能;漏了一个“断”字

:-)

网友:
8.2.1

"检测脉冲宽度低于APB2时种宽度的外部信号"
时钟,错写成时种

网友:
一个错误

在446和447页
I2C的状态寄存器SR的第8位
到底是BERR还是BERF
可能是笔误

网友:
没看到17楼说的错误,请看看版本号

                                 另外,I2C的状态寄存器在466~467页,不是446和447页。

网友:
在哪里有下载的?

                                 在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
好东东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
10.2 ADC主要特征

"转换结束,注入转换结束和发生模拟看门狗事件时产生中断"应改为
"转换结束、注入转换结束和发生模拟看门狗事件时产生中断"

因为这里的逗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刚开始阅读到此处时会认为转换结束后,注入转换。。。。。。,我看了好几遍没看懂,然后看英文文档才看出来什么意思

网友:
好大的胆量

转换结束、注入转换结束和发生摸你看门狗事件时产生中断
                            ^^^^^^^^^
竟然发生了“摸看门狗”事件!!!

网友:
一个关键错误

在文档的283页:
”T[6:0]: 7位计数器(MSB至LSB)
这些位用来存储看门狗的计数器值。每个PCLK1周期(4096x2WDGTB)减1。当计数器值从40h变为3Fh时(T6被清0),产生看门狗复位。“

“每个PCLK1周期(4096x2WDGTB)减1。” --- 这个翻译有问题,应该为“每(4096x2(WDGTB))个PCLK1时钟减1。”

网友:
哈哈

                                 开始我也没找到在哪里下

网友:
USB部分

第20.2节 USB主要特征

(斜体字)“注:USB和CAN共用一个专用的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因此不同同时使用USB和CAN”
                                                                                   ^^^^^^^^
应为“不能同时使用”……

(版本为Rev7v3)

网友:
stm32f103

                                 查询STM32F10e串口如何使用

网友:
SPI的小错误

文档428页
22.3.4 单工通信
"1条时钟线和1条双向数据线"

"设置SPI_CR1寄存器中的BIDIMODE位而启用此模式。在这个模式中,SCK用作时钟,主模式中的MOSI或从模式中的MISO用作数据通信。传输的方向由SPI_CR2寄
                                                            ^^^^^^^^
                                                         应为SPI_CR1

存器里的BIDIOE控制,当这个位是1的时候,数据线是输出,否则是输入。"

网友:
该出一次修正版了

前面香版说发布修正版,怎么还不见动静?
dma章节的寄存器描述表中有n处位描述为:
0:xxxx(A功能/状态)
0:yyyy(不是A功能/状态)

看着非常不爽。

网友:
技术类的文档,看英文的也不难啊……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下

                                 语法一般都很简单的。

网友:
31页

"STM32F10xxx有三中低功耗模式"    =》 "三种"
"停止模式(所有的时钟都以停止)" =》 "都已"

网友:
AFIO

 AFIO TIM4重映射

原版的是 Remap available only for 100-pin and for 144-pin package.
翻译的是 重映像只适用于64和100脚的封装
    64脚封装好像没有PD12之类的引脚

AFIO 部分很多翻译的貌似直接拷贝的CDE版本没有出来的版本,以至于很多翻译都和原文不相符。

网友:
TIMX

   TIMX寄存器描述原版和翻译都有问题(自我感觉是这样的)
   原版313页,翻译版247页,貌似TIMX(X=2,3,4,5)没有TIMx_BDTR寄存器,那这里的“注1”和“注2”是不是多余的呢??

网友:
第81页

第81页:
表29 USART3重映像
(没有重映像)时:
USART3_RX应对应PB11,不是PD11

网友:
发现一处BUG

第496页的24.6.3波特比率寄存器(USART_BRR)中描述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颠倒了。DIV_Mantissa[11:0]应该是整数部分,DIV_Fraction[3:0]应该是小数部分。

网友:
142页有错误

─ 12位数据右对齐:用户须将DAC通道1数据写入寄存器DAC_DHR12LD的[11:0]位(实际是存入寄存器DHR1[11:4]位),将DAC通道2数据写入寄存器DAC_DHR12LD的[27:16]位(实际是存入寄存器DHR2[11:0]位)

第一个括号中的文字应该为(实际是存入寄存器DHR1[11:0]位),

网友:
149,150页有错误

                                 TSEL位的设置,软件触发应该是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