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测试】STM32的ISP下载工具

楼主:
谢谢武汉力源工程师的努力,现提供STM32的ISP下载工具给公众测试,请各位留下宝贵意见以便改进。

点击这里并找到“ST-STM-ISP STM32串口ISP下载程序”。

网友:
测试一下

网友:
测试完成,效果太差

看在香斑竹的份上,测试了软件,第一感觉软件用户接口设计太差,几个简单的按钮也没有写的很清楚意思,而且搞个不伦不类的英文单词。
另外,芯片复位后,出现了一大堆的错误提示框,显示内容"接收缓冲区溢出",一堆的提示框

网友:
体会

还是应该先感谢,试过了,联机比较容易成功,但是擦除和写入还是经常出现帧超时导致不成功,还很容易出现接收缓冲区溢出的错误导致程序自动退出。还有就是界面功能的设置很不贴近应用,界面几个功能区各自为政,互不关联,举个例子,要完成一个完整的写入过程,还得点好几个地方,最不明白的地方是进行全片擦除还得先去读保护(如果有),否则都不能成功,还有也没有看到写入校验,感觉是为资深工程师设计的,建议再改进一下,排除程序BUG,操作上进行改进,比如一些可以选择的操作(如擦除、校验、读写保护等)可以通过勾选,然后一键完成批处理,建立项目文件保存当次设置以便下次应用,增加写入的统计计数器等。
另外注意到ST网站上的ISP程序也更新到了1.1版本了,试用了一下比1.0有所改进,功能有增加,另外也稳定了一些。
说一下我用ISP的一点体会,供开发人员改进参考。我是在板子上留VCC、RX、TX、GND四针插口,通过RS232适配器与电脑连接,所以板子上MAX232的芯片和DB9的插座都省了,移到RS232适配器上了,我做了几个适配器,发现ISP成功与否似乎与ISP程序与适配器硬件的搭配关系极大,我这几个适配器在与AVR芯片通讯是都没有一点问题,但是用在STM32的ISP上表现就各不一样了,同样的条件下,可能A适配器能很好的在力源的ISP程序下工作,却不能在ST的ISP程序下工作,而B适配器能很好的在ST的ISP程序下工作,却不能在力源的ISP程序下工作,把万利和MXCHIP板子上的232适配器信号引出来用结果也相似,能否与ISP程序配合好用似乎是在掷骰子一样找不出规律,还有ISP时选择通讯波特率也有关系,我的一个适配器在ST的ISP程序下用57600时怎么也连不上,用115200后就很好用了,另外ISP与软(USB转的)硬COM口、芯片本身似乎关系都不大。说这些希望能对开发工程师有所参考。

网友:
一个ISP软件都做不好

                                 一个ISP软件都做不好,说那么多好处有啥用啊,真不想说什么

网友:
ST提供的Flash loader只不过是一个Demo,不能做为正式使用

                                 在ST的网站上标明为“STM32F103xx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网友:
4楼说得好

“ISP成功与否似乎与ISP程序与适配器硬件的搭配关系”我也有点类似体会。
不知是我的MAX232性能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不过一般多复位几次多试一下就能顺利ISP,也就不太注重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lns。
偶会根据lns的要求做出更新的。
附件是今天的苦果,还请大家帮帮忙。

(该程序在擦片前未对读写保护进行清除。)

偶的mail: leeyang@sina.com或leeyang@tom.com,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7/2007726174337705.rar

网友:
可惜没有命令行界面

这样就不能配置makefile使用了,不过还好开源界总有办法解决的

我目前是怎么用的:
all: start gcc-info $(MAIN_OUT_ELF) $(MAIN_OUT_BIN) flash end

flash: $(MAIN_OUT_BIN)
    @echo $(STR_DIV)
    cp $(MAIN_OUT_BIN) $(PRJDIR)/Debug/Exe/
    $(PRJDIR)/Debug/Exe/stm32boot -c COM6 -e -v -a 0x08002000 $(PRJDIR)/Debug/Exe/$(MAIN_OUT_BIN)

这样使用GCC编译完成后,自动下载,GUI界面多我来说可有可无

几个问题:
1.不支持binary文件
2.操作完后没有释放串口
又是这个问题,我使用USB接口模拟一个串口,任何操作后,我plug off设备,这时如果程序没有释放这个CDC串口的话,由于Windows系统中对这个串口的应用计数不为0,所以这个串口并没有被移除,但我再次plug in的时候,系统并不会发送CDC的配置报文,使得之后的操作都失败。
3.Flash片擦除操作能否等待的时间长一些,如果使用自己定义的Bootloader的话,这时并不是执行片擦除,而是把应用程序区的Flash页擦除,所以速度上要慢一些

网友:
ST提供了命令行的例子,而且还有源程序可以参考

                                 请在ST的网站下载。

网友:
LS:命令行例子是stm32boot吗?

我用的就是这个,而且还查出一个bug
而且还不支持Linux

网友:
继续测试提意见

感谢静默的辛勤劳动,看得出还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没有发现上个版本的帧超时和接收缓冲区溢出的错误,不太挑硬件,比ST的DEMO好,这点值得肯定。
说说不足,那个跑一跑不知道怎么跑的,反正我没有跑成功过(已经写入成功),个人觉得这个功能和“中止”功能都没有必要设置,界面上我建议你参考一下双龙电子的AVRISP的界面设置,简洁实用非常经典,常用的编程选项可以自由勾选,然后按“编程”就可以一键完成所有操作,进行勾选时会弹出相应的详细设置窗口供用户设置,所有选项设置都可以保存为一个项目文件,使用非常方便。
你的ISP每次操作成功后,如果更换了目标板,似乎都必须重新进行串口的连接,否则通讯会失败,不知道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如果必须如此就应该考虑在“编程选项”中加入串口重新连接一项,最终的目标应该达到一键就OK。

网友:
再次感谢

再次感谢各位。

lns说的一点没错。“你的ISP每次操作成功后,如果更换了目标板,似乎都必须重新进行串口的连接,否则通讯会失败,不知道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如果必须如此就应该考虑在“编程选项”中加入串口重新连接一项,最终的目标应该达到一键就OK。”

STM32的ISP时有一个波特率检测的过程,用户可以用不同的波特率与STM32通信。若换其它目标板后,此时新的目标板还不知host端用何波特率与之通信。lns说的当换目标板后应加入串口重新连接一项是非常正确的。

STM32的ISP中若下载成功,则说明其数据100%正确写入FLASH。因为STM32写入成功后会给host回应成功,若写入不成功则STM32会给host回应不成功。

另偶认为STM32当解除读保护时,必须重新复位后才能使真正解除读保护。也就是说当解除STM32的读保护后,必须重新连接目标板后才能进行FLASH编程操作。

网友:
想法

                                 可以考虑用RS232接口中的RTS或DTR引线控制STM32的RESET完成复位,这样只要在目标板上留VCC、GND、TXD、RXD、RESET五针插座,加上一个简单的MAX3232适配板,配上PC端的ISP软件,就可以在生产线上一键写入了,对于STM的爱好者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
很赞成楼上的说法,确实这样很方便生产的。

网友:
stm32boot就是用dtr做rst的

网友:
网油版STM32的ISP下载工具,请大家帮测。

今天的作业上交,大家帮帮忙。

说明:
    保留中止和开跑按钮给开发工程师用, 让mouse站在按钮上休息一下应该有点解释。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7/200772716229270.rar

网友:
我用万利的板子,为什么总连不通

我用万利的板子,为什么总连不通,
笔记本USB转的232,郁闷啊

网友:
继续加油!

还是期待力源的ISP完整功能版,现在这个跟以前的差不多,没什么新东西,希望完整功能版能把DTR控制STM32的RESET功能加进去。
楼上的,万利的板子别说你连不通,就是万利自己也连不通,因为他们配的串口线两端的RXD和TXD是直连的,怎么能连通?看在199的份上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继续加油!!!

                                 感谢静默,做的比ST的稳定多了,在家试了几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以后不用再把JLINK拿回家了

网友:
源码能够提供一下吗

网友:
,因为他们配的串口线两端的RXD和TXD是直连的

                                 我用万利的板子,使用交叉电缆,可以联通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提醒,我做了条交叉线,晚上回去试试

                                 多谢楼上几位提醒,我做了条交叉线,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继续努力

做好了收费也可以

网友:
速度稍慢!设置过于简化了,呵呵!

                                 速度稍慢!设置过于简化了,呵呵!

网友:
25楼:你这样的意见等于没有

                                 希望你能够提点具体意见。

网友:
我的万利板子还是连不通呢

我的万利板子还是连不通呢,用交叉线也是,
MAX202用3.3V电源能工作吗,好象不能哦,万利怎么搞的

网友:
谢谢,请多提意见.

27楼,ISP连接的UART1是STM32的usart1,万利的板子可能是UART-0对应的是stm32的USART1,详细情况您可以看看电路图再试试。

lns, sorry啊。因ISP考虑到开发工程师用的比较多,而且用RTS或DTR做复位有些设计必须改硬件,故未加入自动复位功能,再次sorry。

另大家可以到力源网站去下载最新版 http://www.icbase.com/hotic/html/files%20for%20STM32.htm 。

网友:
感谢

因ISP考虑到开发工程师用的比较多,而且用RTS或DTR做复位有些设计必须改硬件,故未加入自动复位功能

硬件用不用DTR与软件都没有冲突,用DTR的可以一次完成编程,不用的可以分步完成,就像现在这样。
我只是希望你们的软件能更完善完美,再进一步其实花不了多少功夫了,当然做不做取决与你们,不用说SORRY,能这样我也应该感谢了。

网友:
题外话

STM32的推广普及,个人觉得有两家贡献最大,一是MXCHIP,他们翻译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为很多人了解和学习STM32打开了方便之门,有人说MXCHIP的翻译资料不厚道,我觉得翻译工作费力不讨好,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去做的,尤其是多家代理的情况下,因此我觉得MXCHIP很厚道。二是万利推出的199元的高性价比开发板,使得更多的人从观望到拥有,虽然配套例程资料基本没有,但是对于拥有超强的探索精神的工程师们来说困难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瑕不掩玉吧,另外万利的降价行动勇气可嘉,也很厚道。
管中窥豹,一家之言,谬误之处请勿见怪。

网友:
USB转的232是5V而不是标准232的10V

多谢静默提醒,万利板上的UART-1确实对应的STM32的UART0,晕
顺便问下,我USB转的232是5V而不是标准232的10V,再通过MAX202连STM32,这样就不行啊,看MAX202手册好象5V也认啊

网友:
ISP速度好慢啊!有没有办法提高速度

http://www.icbase.com/hotic/html/files%20for%20STM32.htm
STM32 ISP Demo进行ISP时的速度好慢啊,256K的Flash编程用了480秒。
有没有什么方法,提高以下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