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塞,103E跑到了128M

楼主:
                                 哈哈,一直听别人说STM32超频,今天自己实践了一把,8M晶振,最高16倍率,128M Hz一切都运行正常,包括液晶刷屏、RTC、PWM、BKP、SPI等,就是芯片摸着都有点烫手,估计运行一阵子能摊鸡蛋了

网友:
下次继续

                                 有机会换个高频的晶振继续,看看最高能跑多少

网友:
128M 对180纳米MOS工艺来说,太容易了。

主要是FLASH和RAM的工艺,ST公司的喜欢用老工厂的工艺,
如果是三星,300MHZ都没问题。

半导体 硅, 一边是6层金属或8层金属导线层,另一边是绝缘粘贴金属做散
热。中间硅晶体层夹在中间。

6层金属或8层金属做连接总线用,连接硅晶体上的MOS管。

如果ST的绝缘材料没问题,CORTEX-M3的核是可以到400MHZ(不包括FLASH/SRAM)
更高频率代表功耗更高。MOS管的工艺要求跟严格。。。

日后 ST的工厂工艺升级,STM32的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
而且FLASH总线最后是128位宽度的好。

FLASH总线最后是128位宽度的好。带指令缓存。
这样一次就可以区至少4条32位的THUMB-2指令。

网友:
再搞个超标量流水线不是更好?

网友:
。。

                                 要是能跑200M 挂FSMC上的SDRAM能全速跑就好了。。。。哈哈

网友:
硬件异常了。

FSMC上的是SRAM不是SDRAM.玩玩啦。你要是追强速度。还不如玩2440或DSP之类的。

更而且速度要有目标啊, 这么高你用来干嘛呢,200M也不高,S3C2410和AT91RM9200就是可以上200M了,这又怎样?

做算法的才拼命最强速度,好比2D/3D,MP4,H264,ACC等等。。。。

玩这些 就要玩带DSP扩展和SIM的最后。 例如ARM11和CORTEX-A8.或者是DPS!

如果纯粹测试,没意义。72MHZ STM32足够你使用了。

网友:
                                 我知道FSMC上只能挂SRAM、PSRAM,并且代码在外部RAM跑只能半速,STM32确实定位是做单片机。。。我只是现在说说玩了,哈哈,要是真跑200M也没啥意义,就像C8051F有能跑到100M的型号一样,感觉存在实际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