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9-03-09):
求助--KEIL的逻辑分析仪
我在逻辑分析仪输入框里输入变量,或者端口名称,如PE2,回车后就消失了
请高手指点,
谢谢!
分析仪
消失

网友A:
看输出端口 输入GPIOE_IDR 在Display Type 改BIT

网友B:
参考
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将PE2赋值给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将该全局变量的名称加载到图示位置即可
相关链接:
http://arm.embedinfo.com/list.asp?id=296

网友C:
楼上的建议,也太曲线救国了
应该给出专业的回答,方显专业啊

网友D:
这样写,PORTE.2,表示PE2
另外,如果端口配置的是开漏的话,就会什么都看不到,因此端口要配置成推挽模式。

网友E(2009-05-10):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