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lib3。0

楼主(2009-05-12):
关于stm32lib3。0
在3.0的库里带的模板工程里有3个文件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md.s
startup_stm32f10x_ld.s
分别对应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但是具体选择哪一个是如何确定的呢?
工程
如何

网友A:
根据内存的大小确定

网友B:
这我知道,我的意思是
编译链接环境(keil)如何确定选择? 三个文件都包含在工程里了。 而一次只使用一个。

网友C:
我还用我203。。。IARARM4。42。。

网友D:
右键 options for...
有选项 always built 和 include in target !

网友E:
RX
选择不需要的文件,比如startup_stm32f10x_hd.s,右键,选择options,选中Exclude from build,OK。
这样在bulid过程中就不会使用startup_stm32f10x_hd.s了。

网友F:
多谢楼上几位
5楼说的,我找到了,
6楼说的,我没找到Exclude from build

网友G:
6楼说的是IAR下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