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RAM中启动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也就是什么情况下应用从SRAM中启动? 上电时锁存boot[1:0],决定从何处启动,但此时SRAM中有程序么?

网友:
如何实现?

                                 我设置成00,也能实现在RAM中调试。似乎不需要设置成11

网友:
STM32上电时锁存BOOT[1:0],决定从何处启动

在RAM中调试时,已经上电成功,BOOT的状态已经没有作用。

IDE软件自动地把程序下载到RAM,并在RAM调试运行。

网友:
热启动

                                 热启动时应该有用,比如上电时是从flash中启动,然后用户程序把代码写到SRAM里,之后就可以改变BOOT脚的跳线,然后按下复位按键,程序就可以从SRAM中运行了.不过看起来不怎么实用。

网友:
http://group.ednchina.com/619/23606.aspx

网友:
理论上说

只是在复位后的第四个SYSCLK的上升沿锁定BOOT引脚的值,从而决定代码从哪里:Flash还是SRAM启动。

但是使用MDK时需要注意,项目使用的连接文件flah linker file还是ram linker file,要和BOOT搭配:就是说,如果配置在flash中调试运行代码,则BOOT要配置成从Flash启动;若果配置成在ram中调试运行代码,则BOOT要配置成从SRAM启动。

使用IAR没有这个限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