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定时器的捕获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请教关于STM32定时器的捕获模式的问题
我做一个小的试验,需要测量50hz左右的频率,精度0.01Hz,用stm32的pwm模式的时候发现,在测量大于1khz的信号的时候非常准确,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才能测量我需要的信号,50hz 左右 精度0.01hz。我用的是3.0库里边的关于定时器的PWM_Input那个例子,不知道那位大虾知道如何下手。
测量
定时器
如何

网友A:
改一改预分频系数就可以解决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改了,36M的时候,用pclk1的16分频,但是还是测量不到啊。能把输入信号倍频就好了。

网友C:
需要改变TIM的预分频系数,不是PCLK的预分频系数
TIM的预分频系数最大可达65536。

网友D:
太感谢你了,可以实现了,哈哈,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这里边这个参数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4; 不起什么作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啊,谢谢

网友E:
DMA怎么才能读取两个寄存器呢,cc1和cc2
dma能实现这个功能吗,这样可以减少进入中断的次数。不知道是否能够实现。

网友F:
可以通过DMA读取两个寄存器,只要按照memory至memory操作即可
STM32固件库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参考:TIM_DMA。
还可以使用TIMx_DMAR和TIMx_DCR寄存器实现,但没有使用这个功能的例子。

网友G:
看来一下用dma读取两个寄存器不太现实
看来一下用dma读取两个寄存器不太现实,两个寄存器相隔4个字节,没法一次完全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