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香版主,我想用STM32的DAC输出直接驱动光耦,不知 ...

楼主(2009-05-11):
可爱的香版主,我想用STM32的DAC输出直接驱动光耦,不知如何
可爱的香版主,我想用STM32的DAC输出直接驱动光耦,不知驱动能力如何?
能不能正常控制发光二级管的亮度啊。
可爱
如何
能力

网友A:
请问你的光藕需要多大的驱动?
关于STM32的管脚驱动能力可以参考STM32数据手册。

网友B:
DAC输出的模拟电压是否能驱动10mA电流
DAC输出的模拟电压是否能驱动10mA电流,能否直接控制发光二极管的渐亮渐暗。而无须加驱动放大。

网友C:
DAC输出的驱动能力
STM32的DAC输出的驱动能力,如果没有记错,比较弱,似乎只能带动k欧数量级的负责。

网友D:
如果使用内部缓冲器,负载必须大于5k欧,小于50pF
注意,内部的DAC缓冲器不是Rail to Rail。
你需要外部驱动器去控制LED。

网友E:
如香版所说,不能直接驱动光耦了
但要用隔离,用模拟信号通过光耦不是好办法吧? 楼主要干什么呢?